单片机软件对固定高频波形低占空比滤波算法探讨与求助,呼叫高手

楼主(2020-05-07):
    如图,我需要软件读端口,目前用间隔10ms 采样50次,检测到端口翻转就重新 计时,批量生产时,总是出现很多天偶尔 检测到持续的500MS高电平(这是重点,能每次10ms检测到高电平);
但是实际波形是下图所示,约15kHZ,周期66.66us左右;

    有人说采用固定10ms采样5次即50ms ,记录高低电平次数,低电平次数>高电平次数即认为是低电平,这种读到持续电平的概率降低到 10/1000,但是不理解,欢迎大家探讨;
另外,还有什么办法保证过滤掉其他不规律的杂波呢?

网友A:
15kHZ,150个周期就是10ms,完全有可能每次采到高电平。
采样频率不能与信号的频率成整数倍,可以比它高,或使用有变化的采样时间,如10.001ms,10.003ms等等。
话说你这采样率这么低怎么得到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HZ,150个周期就是10ms,完全有可能每次采到高电平。
采样频率不能与信号的频率成整数倍,可以比它高,或 ...

这个频率每台机器不是固定的,是一个范围,比如10k~20k,高频变压器产生的,干扰耦合进去到MCU的某个输入端口;
变周期(频率)采用应该可以降低碰到高电平的概率,但是实现起来还非常麻烦
除非采样周期够快,但是单片机就全部陷进去采样了,不可取;

硬件加电容更加容易可行,加比较器效果更好,估计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HZ,150个周期就是10ms,完全有可能每次采到高电平。
采样频率不能与信号的频率成整数倍,可以比它高,或 ...

我只是读电平,不采样占空比,这个窄的是干扰信号,正常是持续高电平或低电平。
但是发现有干扰信号,我想通过软件过滤掉,这样不用动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每台机器不是固定的,是一个范围,比如10k~20k,高频变压器产生的,干扰耦合进去到MCU的某个输入 ...

哦,看来RC滤波最有效。

网友B:
楼上高手! 这种需求用纯电路做更有效且更可靠,用单片机貌似有点浪费了。我大概提供个思路吧(没有细想):用RC积分电路加比较器实现,算好R值和C值,只要高电平持续一定时间,电容就充电到一个阈值以上,然后比较器翻转,低电平的时候电容立刻把电量卸掉。这种积分电路的好处就是可以平滑掉瞬间的高频干扰。以前我也是啥都喜欢用单片机干,现在慢慢觉得很多事情用纯电路解决更简单可靠且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高手! 这种需求用纯电路做更有效且更可靠,用单片机貌似有点浪费了。我大概提供个思路吧(没有细想) ...

确实,同意楼上

如果用软件去滤除这种高频杂波,总会碰到错误检测,只是概率问题,用RC +比较器配合软件滤波,几乎可以杜绝这种干扰。

网友:
楼主这个简单,软件上改变时间间隔就行。

1,2ms到,读一次,
2,4ms到,读一次,
3,7ms到,读一次。
这样。可以去掉固定频率的干扰。

我现在的按键都是改成这样的来读取了。不再是固定间隔。

网友:
估计您这个是变频器的载波干扰,是读接近开关的输出吗? 解决办法极度简单,1K+103电容

网友C:
当然软件滤波也可以,不过得把采样率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软件滤波也可以,不过得把采样率提高。

CPU频率跟不上,CPU利用率肯定超高,干不了别的事了

网友D: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很漂亮。一般的单片机都有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捕捉功能,用它来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里把计数器的计数值记下来就可以获得事件发生的精确时刻,精度取决于计数器的计数频率。

网友:
你的采样率才100hz,理论只能有效监测50hz的信号,所以应该加个50hz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很漂亮。一般的单片机都有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捕捉功能,用它来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 ...

嗯,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很漂亮。一般的单片机都有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捕捉功能,用它来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 ...

干得漂亮

网友:
有种滤波器叫陷波器,可以硬件也可以软件实现。大过用滤波方面处理你的这个信号,要阶数较高才能达到目的。

网友E:
放到主循环 while(1) 里面去读不就行了嘛,每个循环读一次。不要定时中断里面去读。

还需要个时间计数器,如果连续50ms内读的电平都一样,则说明这个信号稳定了,如果读到相反的状态,就复位时间计数器,从新计时。

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到主循环 while(1) 里面去读不就行了嘛,每个循环读一次。不要定时中断里面去读。

还需要个时间计数器 ...

用while(1)最大的问题在于每次循环的时间不固定,定时器50ms中断后,内存中会保存很多数据,最后还是要做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