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免费的可以替代sourceinsight的软件

楼主(2020-05-07):
公司买了Keil的licence,也不允许再使用其他石皮解的软件。
谁能推荐一款免费的、可替代sourceinsight的软件啊

网友A:
vscode还可以,不知道是没用习惯还是什么,感觉还是没SI好用。

网友:
sourceinsight 正版要多少钱?

网友:
SI的一个license要200多个美金吧

网友:
那必然是vscode了,不二之选。

楼主:
不知道SI的license价格,应该在短期之内不会买。VSCODE用了几天,感觉还是不如SI好用,特别是SI对函数的调用关系一目了然。

网友B:
si是最好的,vscode其次,其他的都更加不如了。

网友:
vscode不错的,对Git支持好. C/C++的跳转也可以

网友:
之前周立功的TK studio感觉也还行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石皮解SI不行吗?

楼主:
不可以的,这是硬性规定。
老板以为仅仅需要一个正版的KEIL就能开展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多的石皮解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这是硬性规定。
老板以为仅仅需要一个正版的KEIL就能开展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多的石皮解 ...

楼主的画图看图软件买了吗?嵌入式怎能少了画图的

网友:
visual code 免费好用,背靠Microsoft,资源丰富,基本你想要的功能都能找到扩展.

网友:
估计只能vscode了,虽然很难用

网友:
14年买过,记得300美金左右。

网友:
Si 又不贵,KEIL都买得起,买不起这个?

网友:
收费的slickedit
免费的只有VS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是最好的,vscode其次,其他的都更加不如了。

大神如何解决si中courer new字体不等宽问题?我现在用了consola字体,虽然是等宽的,但是有点粗,还是courer new字体看着舒服。

网友:
恭喜楼主公司上市敲钟!

网友:
要求免费只能vscode

网友:
使用VI + CSCOPE + CTAGS

网友:
Codeblocks  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这是硬性规定。
老板以为仅仅需要一个正版的KEIL就能开展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多的石皮解 ...

买买买,让老板再买( •̥́ ˍ •̀ू )

网友:
notepad+免费易用,适合简单的项目,但是比SI差了很多

网友C:
我都是用notepad++  SI太高大上了用不习惯
我用Eclipse+GCC比较多,Eclipse的代码编辑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notepad++  SI太高大上了用不习惯
我用Eclipse+GCC比较多,Eclipse的代码编辑很不错 ...

notepad++ 对一个工程的其它文件的怎么支持跳转啊?我用这个都是打开一个文件来看的,如果是一个工程的文件,好像不支持跳转其它文件查看相应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tepad++ 对一个工程的其它文件的怎么支持跳转啊?我用这个都是打开一个文件来看的,如果是一个工程的文 ...

嗯,并不支持跳转,也可能是不会操作,我一般也只是用于阅读代码,能定位到函数差不多够用了
编辑的话我都是用IDE自带的,Eclipse其实挺好用的,就是启动慢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code还可以,不知道是没用习惯还是什么,感觉还是没SI好用。

我也这么觉得,还是SI好用

网友:
sourceinsight,限制端口就行,一样用

网友:
understand不错,最喜欢那个调用关系图,看代码很方便,不过收费,codelite试了一下,各种折腾不习惯。

网友:
编辑用KEIL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