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原边反馈电源的问题。VDD电压过低。

楼主(2020-05-07):
如题。昨天发帖问了一下坛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现在大概清楚了。目前的问题是OB2560的VDD引脚电压仅为3V左右,芯片无法工作。两个750K的电阻是按照手册设计的。换过更大的或者更小的都没用,VDD永远是3V左右的状态。

楼主:
这是上电时的波形图。变压器确定没有问题,二极管更换不管用。每次都是上电后电压在5V左右波动一会然后缓缓边长三点多V稳定。

楼主:
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是310V左右。

网友A:
示波器测一下芯片56脚是否有波形,如果有,说明芯片没问题,可能是R11、R14 的问题,或变压器的问题。
注意示波器需要隔离,因为探头地线与电源插头地线相通,可以把电源插头的地线断掉,最好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一下芯片56脚是否有波形,如果有,说明芯片没问题,可能是R11、R14 的问题,或变压器的问题。
注意 ...

谢谢。目前5、6脚没有波形,持续拉高,300V左右。我怀疑是VDD这里太低了芯片没工作。
这是VDD上电瞬间的波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5、6脚没有波形,持续拉高,300V左右。我怀疑是VDD这里太低了芯片没工作。
这是VDD上电瞬间的 ...

哦,芯片的启动电流应该很低的,将D4去掉看看,有可能D4有反向漏电流拉低了电源。

网友B:
上传你所谓的参照的有电路参数的数据手册,搞电源就专业点,核心的变压器至少要在原理图中标注变压器的同名端,不然同名端错了,轻则不工作,验证就不停的烧芯片,这种芯片一般是你提到的750K的电路提供第一次启动电流,然后变压器会工作,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值不能高也不能低,不然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你所谓的参照的有电路参数的数据手册,搞电源就专业点,核心的变压器至少要在原理图中标注变压器的同名 ...

这个电路是之前辞职的人留下来的。变压器我刚测了一下同名端是对的(符合手册要求)。其他参数不可考了。Drain引脚上电瞬间拉高到300V,然后持续不变。VDD引脚3V没达到芯片工作要求,应该是不会动的。反馈回路也测不到信号。

楼主:
目前把变压器取掉还是一样,VDD电压太低了

网友:
确认一变压器的匝比,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上电,辅助绕组的电压过高把VDD损坏了。

网友:
这是IC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D4改为1N4007即可解决

网友:
变压器1、2脚顺序确定对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VDD充电到18V以上,芯片的启动电压后芯片开始工作,后面靠辅助绕组供电。一直三点几伏就不正常

楼主:
布线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建议你先断开市电和变压器,用稳压电源供电给芯片确认芯片正常,另外考虑那个4.7点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导致启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断开市电和变压器,用稳压电源供电给芯片确认芯片正常,另外考虑那个4.7点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导致启 ...

现在外围电路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电容是正常充电的。正在考虑是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