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软件来查看gerber?以及cam350的疑问

楼主(2020-05-07):
大家使用什么软件来查看gerber文件的?cam350我老是解决不了rou文件不显示的问题,genesis2000我的电脑怎么都装不上。
cam350遇到的问题是,rou文件导入后就显示  no header % found,load stopped 。即使按照百度解决办法,不报错了但是rou文件里面什么都显示不了。
问了PCB厂,他们使用的是genesis2000,这个软件可以正常导入,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或者有没有更好的gerber查看软件?

我是用的PCB库是从在线EDA上面下载下来的,然后转换成allegro可以使用的库文件bi

网友A:
用文本打开.rou 文件,把;后面的注释删掉就可以。;也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本打开.rou 文件,把;后面的注释删掉就可以。;也删了

这样改是不报错了,但是rou文件在cam350里面啥都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改是不报错了,但是rou文件在cam350里面啥都不显示。

如果你文件没问题,导入的时候,有没有选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文件没问题,导入的时候,有没有选单位?

选择了, 我估计是库的问题,我自己建的库就没有这种问题,使用立仓EDA导出来的PCB库就有这种问题。但是PCB厂使用genesis2000就可以正常导入,所以我还幻想看能不能救一下。

网友B:
Gerbview 可以查看

网友C:
我用kicad自带的功能看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view 可以查看

试了一下,这个确实可以,多谢,所有孔都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kicad自带的功能看gerber

KIcad好用么?  我是用allegro 觉得比altium 还有PADS都好用。而且可以直接做sigrity仿真。

网友D:
你这个是设置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了一种设置方式,就没问题,导入Cam350正常,导入嘉立创的软件正常。在用allegro导出rou设置的时候,把Route feedrate 设置为1,另外在NC Parameters设置里,把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勾上。我一般是这样操作的,没出过问题。

编辑--可以回复后编辑,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设置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了一种设置方式,就没问题,导入Cam350正常,导入嘉立创的软件正 ...

按你的方法试了,导入之后还是啥都没有,算了 gerbview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D:
那你这个就好奇怪了。你看看试试用嘉立创的那个上传试试正不正常。我之前用Cam350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传到嘉立创做错过一次板子。后来改了这样的方法,就再也没出过错了。

另外,我所有的封装什么的都是allegro自建的。你可以用pad designer检查一下槽孔焊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KIcad好用么?  我是用allegro 觉得比altium 还有PADS都好用。而且可以直接做sigrity仿真。 ...

我不知道你下载的gerbview是不是跟kicad自带的查看gerber的工具gerbview是同一个?
自从几个月前彻底转kicad之后,我才发现现在一般的设计应用,开源免费的工具不比收费的差,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其实一直用的功能是10多年年就已经比较完善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比如画PCB和画原理图,画CAD图纸等,设计的好坏取决于设计人员的头脑而不是eda软件。商业软件在这10多年里对于基本的功能操作改进其实不多,像AD每年更新的功能感觉要么是查盗版,要么是添加一堆一般人用不到的功能,基础的功能有问题很多年都不改进。
软件都是不完美的,而成熟的软件有一套操作可以绕开不完美。比如AD直接在PCB里面加中文和PCB拼板很方便,而我同事用allegro说加中文麻烦就不加了,PCB拼板麻烦让嘉力创拼。在amobbs上我之前知道了allegro说是最好的PCB设计软件。这让我吃惊:最好的PCB设计软件这些功能都实现不了也叫最好的?至少对我来说
allegro就不是最好的,kicad这个免费的pcb软件虽然也不能直接加中文,但是人家自带了一个“将位图转换为元件”的工具,直接截图做下中文的封装库很方便。
    这次我带了2个徒弟入门嵌入式硬件就选用了kicad让他们画出了第一块PCB+嘉力创SMT打样好回来。之前用AD两个人没画出第一块板子去打样。用allegro没人详细的教也放一遍了。kicad的中文汉化程度很高,举例我要搜快捷键如何走线自动添加过孔在另外一面走线,输入“孔”可以找到添加通孔的快捷键V。
这点比很多国产软件的中文支持还要好。

网友:
对于设计类好的开源软件提供的功能95%是一般用户用的到的功能,而商业软件发展到现在感觉5%是一般人用的到的功能。接触kicad,freecad之类软件后让我有这种感觉

网友:
allegro加中文确实很痛苦

网友:
viewmate, 用了好多年了, 好用.

网友E:
Kicad看gerber还行

网友:
.rou文件在cam350里面只能单独查看

网友F:
可以用嘉立创的下单助手,既可以看gerber,还可以看实物的效果图,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就好奇怪了。你看看试试用嘉立创的那个上传试试正不正常。我之前用Cam350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传到 ...

我能用嘉立创的封装都用嘉立创的,嘉立创没有的才自己做,省事。 生成的gerber rou文件在下单助手上面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只有在cam350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嘉立创的下单助手,既可以看gerber,还可以看实物的效果图,非常赞

主要有的板子带层阶的在下单助手上面检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cad看gerber还行

嗯 查了一下 kicad功能就是有些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下载的gerbview是不是跟kicad自带的查看gerber的工具gerbview是同一个?
自从几个月前彻底转ki ...

我下载的是单独的gerbview。

网友:
ZofzPCB 我觉得不错, 导入ipc还可以显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