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通过4G模块或CAT1做物联网应用,一般走啥协议?

楼主(2020-05-07):
打算用STM32  F107 或F407 或ESP32 做个物联网系统。
硬件的CPU不太强。貌似搞MQTT +TSL 比较费劲。
想利用主流的云服务器:阿里云、华为云或百度云。这样能减少些工作量。
不知道现在一般是啥思路?
单纯的MQTT简单,大概看了一下。不复杂,但是没啥安全性可言。
另外MQTT客户端协议貌似很简单啊? 感觉几个函数就搞定了。为啥还要用啥啥开源包搞? 那么一大坨代码。
了解这个的说说呗?

网友A:
推荐用MQTT 开源包稳定 至少bug少 开发速度快
数据格式推荐用j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MQTT 开源包稳定 至少bug少 开发速度快
数据格式推荐用json

嗯。但是明文传送就太不安全了。

楼主:
这里有人用STM32 或者ESP32 连过 阿里云、华为云或百度云 么?

网友:
MQTT 也可以走SSL啊。
不用SSL,对数据自已加密也可以啊

网友:
用了mqtt,还不用TLS?

阿里云,一机一密

网友:
1、有些4G模块内置了MQTT协议和tls加密,单片机AT指令调用就行了,
2、采用能二次开发的4G模块,把传输协议和加密放到模块里做。
3、有些厂家的模块内置了对接国内主流物联网平台功能。

网友:
我用的自己的服务器,只不过服务器架设在阿里云,没用大厂的接口,感觉被大厂绑定了,不灵活。自己的想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APP,微信,TCP,http,websocket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