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2149升压电路有啥问题?

楼主(2020-05-07):
我用ME2149芯片设计了一个升压电路,输入5V,输出8.4V,输出接直流电机,此直流电机正常工作电流0.6A左右,启动瞬间电流会有1A以上。
只要电机一接上,输入5V端电流就很大,达到2A左右,甚至拉低了很多,就好像短路了一样,电机一直不会转。请大家看下电路设计有啥问题呢?

网友A:
加个mos管控制电机 直接加电机肯定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mos管控制电机 直接加电机肯定短路啊

有用专用的马达驱动芯片控制,也会短路

网友B:
1*8.4/5 = 1.68A
100%效率就已经这么大了,输入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专用的马达驱动芯片控制,也会短路

要不就是芯片峰值电流低了 导致电机一转就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4/5 = 1.68A
100%效率就已经这么大了,输入电源功率不够?

电源功率够的,我用其他的升压板都能正常启动运转

网友A:
你这走线能抗住吗 有些过电流的地方线那么点

网友A:
估计出在布局问题上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布局可以

网友C:
估计电感饱和,换一体大功率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走线能抗住吗 有些过电流的地方线那么点

同样怀疑这走线不够,看一下电压跌落情况吧,加大输入输出电容,先启动电源再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感饱和,换一体大功率试试

电感饱和有这个可能性,是电感的功率不够还是电感值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怀疑这走线不够,看一下电压跌落情况吧,加大输入输出电容,先启动电源再启动电机 ...

走线不够应该不会导致输入电流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出在布局问题上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布局可以

我这个布局应该跟图片的差别不大,就电感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饱和有这个可能性,是电感的功率不够还是电感值不够呢?

电感功率

楼主:
7*7的电感,3.3UH,通过的电流4A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加个开关电路去绐电机,要有缓起功能。一下子大电流估计不行

网友:
这ic带电机估计只能是很小的电机,楼主电机啥样的?
电机PWM缓启动估计能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走线不够应该不会导致输入电流很大吧?

楼上有网友已经计算过电流了,怀疑的是电流大引起的电压跌落。电流超过正常值看看是否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网友已经计算过电流了,怀疑的是电流大引起的电压跌落。电流超过正常值看看是否电感饱和了 ...

我接了一个功率水泥电阻,8欧的,也不正常。

网友:
后级加个大点的短接电容,220UF以上

楼主:
你的规格书跟我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