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外部断电时供电给树莓派并发出关机信号

楼主(2020-05-07):
现使用树莓派给工厂作为看板使用,因工厂会经常断电,个别会导致系统异常不可以开机,重装系统才可以,所以问一下有没有一种现成的设备可以外部断电时供电给树莓派并发出关机信号,类似UPS,这样估计会解决这种现象

网友A:
配个小ups不就行了
或者,树莓派有电池供电?跑个后台程序ping 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个小ups不就行了
或者,树莓派有电池供电?跑个后台程序ping 路由器

睿智。。。。。。

网友:
有现成的,淘宝搜:树莓派 ups

网友:
如果树莓派只是读取网络的信息内容然后显示出来,本机不需要保存什么数据,可以做overlayfs系统,断电也不会损坏系统

网友:
那不就是充电宝吗?

网友:
树莓派4以前的版本可以做影子系统,亲测有效;现在在用树莓派4,未做影子系统,但感觉怎么断电系统都不会挂,不知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