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JLINK卸载不干净怎么办?

楼主(2020-05-07):
SEGGER JLINK里面有几个配置好的.JFLASH,因为要做演示,不想出现其它无关的,本想卸载重新安装即可到初始状态,但无论怎么卸载清注册表等,安装好新的后,都会沿用之前的配置和设置,这是什么情况?把之前的配置删除了,也会显示出来,只是选择后提示找不到文件打不开,换版本也没用。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A:
不是太清楚楼主的意图,可不可以给电脑重装下系统,或者虚拟机里装个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清楚楼主的意图,可不可以给电脑重装下系统,或者虚拟机里装个jlink ...

意图很简单,就是展现一台从未有安装过JLINK软件的电脑,打开J-FLASH软件后弹出的界面去告诉人家如何去选择下一步动作,我的因为有N多的配置了,不该是一个新手小白的老外可以去理解的,所以想直接使用全新的状态,但电脑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不能恢复到初始状态,重新安装系统代价太大。

网友B:
Windows系统吗,重新创建一个系统账户来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系统吗,重新创建一个系统账户来装试试~

重新来一个系统用户就可以全新安装,不会有之前的任何配置影响。

网友:
Everything解君愁,搜*.jflash,然后删除

网友:
装个虚拟机,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