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既有通孔又有贴片焊盘元件的焊接方式

楼主(2020-05-07):
例如HDMI连接器,有4个通孔的固定焊盘,又有很多引脚很密的贴片焊盘,这种是贴片机能自动贴的吗?
不同于SMD器件的定位柱,这种通孔引脚较长,与焊盘配合比较紧密,这种较大的五金件公差也比较大,一旦对不准感觉就插不进去。

网友:
这个是机贴的。 通孔位也刷一点锡膏。过炉时候漏下去,非常完美啊。比后焊的漂亮多了。

封装一定要做好。

网友:
可以的,带脚的USB我们也都是这么焊接的。前提是开孔数据要准确。

网友:
封装一定要做好,容不得半点偏差。

网友:
孔焊盘大一点,可以抵消部分贴片误差

网友:
很多通孔器件都可以过回流焊的。宏发继电器带T后缀的都是支持回流焊。

网友A:
paste in hole 方法。

网友B:
感觉如是功率器件,这点锡会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如是功率器件,这点锡会不够

够的,我厂里很多产品这么弄,电流二三十安培很多。很多竞争对手免焊的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te in hole 方法。

请教一下,锡块下方全是焊盘,还是焊盘很小,有一部分锡块盖在阻焊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