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ST的多核,核心和外设关系问题

楼主(2020-05-07):
    如题,ST不是出了两个多核心芯片么。我查了好久的资料,论坛里面暂时没开放搜索功能,所以,不知道以前有木有人探讨过。。。所以今天发帖和各位探讨一下。。。
1、首先是启动,根据ST的资料,可以用boot脚去决定启动方式,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2、我疑惑的是,M4和M7与外设的关系,是共用外设么?那么问题来,共用的话,怎么个共用法?在设计软件的时候,是不是要另外区分,这里就涉及到中断,还有脚位的问题。。。有木有大佬解释清楚点
3、关于代码执行,是不是M4和M7,分开在flash不同的区域,ram也是要分开?

楼主:
原先,发错版块了,发到51去了,感谢老大帮我移过来啦!!!

网友A:
直接花300+块钱买个板子回去玩下你就知道了。
玩这个多核的板子的人不多,因为暂时这个核心板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花300+块钱买个板子回去玩下你就知道了。
玩这个多核的板子的人不多,因为暂时这个核心板没有太大的价 ...

板子有了,但是,先了解原理。。。后面工作好进行!!!朦朦胧胧的,很难进行下去!!

网友:
这个用的不多吧

楼主:
先探讨,探讨。。。用不用的多,再说,探讨一波!!!

网友B:
这个多核没研究过,有个项目中有用英飞凌的TC265,双核的。

这2个核是共用flash的,有单独RAM但2个核都可访问。
也就是2个核跑的是一套程序(复位地址是一样的),通过核ID来知道自己是哪个核,然后配置不同的task来实现双核跑的,也就是编出来只有一个bin文件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核没研究过,有个项目中有用英飞凌的TC265,双核的。

这2个核是共用flash的,有单独RAM但2个核都可 ...

英飞凌的TC265有啥资料可以学习学习的?资料好难找

网友:
这个开发难度大啊。

网友:
英飞凌aurix找我,或者微信公众号搜 英飞凌汽车电子。或者有本书 aurix入门啥来着(还不如英文spec.)

网友:
tc275是通用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核没研究过,有个项目中有用英飞凌的TC265,双核的。

这2个核是共用flash的,有单独RAM但2个核都可 ...

跑公有flash?我去,这牛皮啊!!!问题来了,中断得时候,怎么确定是哪个核跑呢?还有访问IO口得时候,不会存在冲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公有flash?我去,这牛皮啊!!!问题来了,中断得时候,怎么确定是哪个核跑呢?还有访问IO口得时候, ...

这些都是可以配置的啊,核间可以使用锁的方式访问共享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的TC265有啥资料可以学习学习的?资料好难找

找英飞凌要的,个人的话看看他网站上面有没有资料。

网友D:
你是原厂吗?有在做MCU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原厂吗?有在做MCU选型

代理,目前算汽车行业最大的代理。

网友:
从H7的总线架构看,M4和M7可访问多数外设,个别专用,看样子要程序员按需分配。

楼主:
难道,没有人研究得吗?

网友:
一个跑算法,一个跑控制外设。NXP的双核是建议这样使用的。

网友E:
LPC4370搞的差不多了,H745还没开始。但我认为nxp的多核单片机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PC4370搞的差不多了,H745还没开始。但我认为nxp的多核单片机很好。

怎么个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