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海拔(3000m以上)地区工控类产品PCB和器件选型

楼主(2020-05-07):
大家来讲讲看高海拔(3000m以上)地区工控类产品PCB和器件选型。公司的空调控制板这次要面向高海拔地区开发,请教下关于PCB的布线间距,器件的选型,高海拔地区电子产品参考标准。
听说有面向高海拔地区的带后缀TH的继电器,找了下常规的HF46和欧姆龙G5NB系列都没关于海拔的后缀产品。(公司现在使用的继电器是250VAC 5A)

网友:
感谢二楼资料收藏备用了

网友:
非常感谢,刚好最近有个高海拔的项目,多了解看看。

网友:
2楼好人啊
收藏

网友:
感谢2楼的资料

网友:
感谢2楼提供的标准,谢了

网友A:
我们有不少设备用在西藏。都是普通的电源,普通的板子。未见异常。可能是参数留的余量比较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不少设备用在西藏。都是普通的电源,普通的板子。未见异常。可能是参数留的余量比较大的原因。 ...

高海拔主要的影响就是两点,一是散热,二是绝缘间距

网友:
第一次知道海拔对PCB的影响,主要是那些方面和普通的不一样呢?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

楼主:
针对标准和上面网友提到的耐压和散热,我们打算先用交流耐压仪先测试板子的弱电和强电间耐压,继电器触点间耐压。使用高低温箱在高温控制板满载下测试温升和可靠性。

网友(2020-11-13):
谢谢二楼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空气少了,耐压反而低了,只感觉高处温差大,别的没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