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7816和ADS7822哪个性能好(付性能对比和价格对比)?

楼主(2020-05-07):
两个芯片性能对比图如下:

我怎么感觉ADS7822性能要好一些,但是从lc价格来看,ADS7816要贵很多,所以,我就有点迷惑,到底用ADS7822还是ADS7816呢?
付价格:

网友A:
12bit要这么贵?直接搞个16bit或者18bit好了。性能再差也比12bi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t要这么贵?直接搞个16bit或者18bit好了。性能再差也比12bit好

测压力,本来用的24位cs5530,精度可以但是有结果突变,死机等问题。现在索性用一款简单的试试。

网友B:
官网应该会推荐使用 ADS7822 吧。用量上去了,价格就会下来。不在于那点性能。
新产的 ADS7816,没准都是 ADS7822 改丝印的。
没必要维护两个版图。

网友C:
cs5530我使用了很多年,一直没问题,比较不错的ADC,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网友:
用便宜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5530我使用了很多年,一直没问题,比较不错的ADC,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应用,应该是干扰导致,解决不了,只能换个方案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应该会推荐使用 ADS7822 吧。用量上去了,价格就会下来。不在于那点性能。
新产的 ADS7816,没准都是 A ...

7822应该是新款的吧

7816是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t要这么贵?直接搞个16bit或者18bit好了。性能再差也比12bit好

不管位数高低,内部通信接口稳定就行,现在用的cs5530虽然24bit,但是串行接口会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7822应该是新款的吧

7816是老型号

7816 是老型号,如果单独安排投产,恐怕不划算。新产是最新投产的意思,不是新设计新版图。
于是直接在 7822 上打标就可以。
7822 替代 7816,不存在问题。反之则不可。

网友:
12位200k, 为啥不直接用stm32的内部ad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位数高低,内部通信接口稳定就行,现在用的cs5530虽然24bit,但是串行接口会死机 ...

正式产品里,CS5530很容易死机吗? 我正打算用呢。

目前是最小开发板+CS5530模块在测试,SPI用杜邦线连接,确实接触不好,信号一有异常,就死机了。 有时候ADC软复位有用,有时候复位也没用。

选型的时候是CS5530和AD7192之间,不知道AD7192稳定性会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