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向AC97麦克风输入接口直接灌入音频信号

楼主(2020-05-07):
会议室的电脑锁在柜子里,只露出了前面板的usb接口、麦克风接口和耳机接口。现在需要向电脑输入音频,我打算直接朝上图的5脚灌入音频信号,应该是可行的吧?除了幅度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
幅值和阻抗匹配了就行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好像可以

网友:
可以的,串个10u电容隔离直流信号。

网友:
偏置就是个上拉,输入加个电容就好
现在电脑MIC接口应该都是立体声的了,两个都是MIC一左一右,应该不是楼主图上这样的,至少我Y480不是
就是幅度必须减小……要减很多才行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自己插个mic验证一下就知结果了,如果要求高质量音频接入,再考虑具体的阻抗匹配等等

网友:
我记得螃蟹的声卡芯片,在插入 Microphone 接口时,PC 端软件会弹出提示,让选择是插的需要供电的麦克风,还是 Line In 信号

网友:
要阻抗匹配,主板会有一个检测

网友:
用两个电阻分压一下。或者干脆来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