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不够用 推荐型号

楼主(2020-05-08):
客户使用stc90单片机,使用了 定时器012
要求加串口通信,定时器12被占用,没法发生波特率了。有没有4个定时器的51单片机。不然我就考虑并口转串口的方法了

网友:
宇宙第一的STC8

网友:
Stc8,你不二之选

网友:
宇宙第一的STC

网友:
一个不行换两个三个,反正便宜

网友:
定时器可以换成其它..PCA做定时器,,ADC做定时器,都可以啊..这样你就可以空一个定时器出来做串口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写程序的人发现,周期性的点亮一个指示灯需要一个定时器;周期性的检测一个信号,比如某个IO口的电平需要一个定时器;周期性的进行键盘扫描需要一个定时器;这就已经要三个定时器了,要是还需要周期性的比如大概一秒钟左右要输出一个心跳报文,那还得一个定时器:)  要是这样的话,定时器该多少个才够用啊,55555

网友:
STC8G2K64S4-36I-LQFP48/QFN48   RMB 2.2 免费送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