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08):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GT911的4.3寸电容屏。碰上这样的事情。
配置是成功的,版本号和产品ID都读取正常。
但是就是INT脚的输出电平不正常。我要设置INT脚是低电平触发的。地址0X804D设置为0X3D

我调的汇顶gt911的电容触摸屏,通电后 用示波器测中断引脚时,没触摸时就一直有中断信号产生。随着触摸点增加中断信号逐渐变宽。不是应该触摸后才产生中断吗?你调试的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A:
gt911问题,不是合格的ID,请尽快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911问题,不是合格的ID,请尽快修改。

收到,抱歉,已修改

网友B:
是不是干扰乱报点呢,看看有数据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干扰乱报点呢,看看有数据出来吗

当前触摸情况寄存器地址        0X814E
,这里一直读到0x80或者0x00,屏幕附近没有干扰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