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设计的12w 隔离DCDC

楼主(2020-05-08):
之前有对DCDC隔离供电的需求,市面上也没有特别合适的dcdc隔离模块。
索性就自己设计一个。
毕竟第一次设计隔离电源,也躺了不少坑。
采用3843加TL431 光耦隔离的设计方案。
变压器采用GU18的磁罐。
理论峰值可以到15W,实测12W带载效率73%,整体发热还算理想。
原理图:

12w带载测试图:

输出电压12.6V 12的负载电阻,电流1A
输入电压12V,电流1.48A
效率70%多一点,离设计值85%还有一些改进空间
电源实物图: 尺寸 30*50*15mm

然后请教一下,电源过流保护后,3843关闭,电流减小,3843工作,又过流了。
一直处于这种开关开关的工作状态。
怎样可以实现过流关闭,电源再上电才有输出,否则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呢。

分享一下设计时的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A:
一般过流就打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过流就打嗝就行

但是长时间这种状态,mos管发热还是满严重的。

网友B:
请教LZ,罐形磁芯和一般的EE有什么不同?罐形的比较容易绕线吗?另外线圈绕组圈数如何确定?用整流桥效率是否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罐形磁芯和一般的EE有什么不同?罐形的比较容易绕线吗?另外线圈绕组圈数如何确定?用整流桥效率是 ...

罐的首先磁辐射要比EE的小,毕竟全包围。
其次相对EE同样的功率GU可以小一号尺寸。
绕线都超不多。
我一开始用磁环设计的,发现功率上不去,只能换成罐型的变压器。
整流桥由于涉及到两个Vd的压降,小功率情况下,效率不一定比单管的要高。
如果提高效率可以采用同步整流的方式。

网友:
用PQ的比较多  你这种不多见

网友C:
UC3843没有变压器辅助电源都可以维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3843没有变压器辅助电源都可以维持???

Vin 12V直接供电 没问题的

网友D:
见过人家机器的磁罐好像都是中间穿根螺丝固定的哦,你这个供电电压多少,图片上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罐的首先磁辐射要比EE的小,毕竟全包围。
其次相对EE同样的功率GU可以小一号尺寸。
绕线都超不多。

谢谢!想了解一下不同磁芯片下如何设计绕组绕线圈数,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楼主能否介绍下?

网友:
正想用UC3843做个DC12V转24V5W的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人家机器的磁罐好像都是中间穿根螺丝固定的哦,你这个供电电压多少,图片上看不出来 ...

哦? 这个主意好,我还在纠结这个变压器怎么固定呢。开始考虑打胶,想想维修起来不方便。
换成螺钉就方便多了。
输入电压12v,设计9-16V的输入范围。就是3843的工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想了解一下不同磁芯片下如何设计绕组绕线圈数,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楼主能否介绍下? ...

可以参考我最后的几个附件,里面有详细介绍变压器的绕制计算。
反激变压器和芯片关系不大,选定好开关频率,最大占空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我最后的几个附件,里面有详细介绍变压器的绕制计算。
反激变压器和芯片关系不大,选定好开关频 ...

好的,谢谢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金升阳那种大功率隔离电源的也是类似这种方案么?
还是用的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金升阳那种大功率隔离电源的也是类似这种方案么?
还是用的专用芯片 ...

从一些晚上能找的拆解照片看,基本上都是PMW IC,只不过就是具体型号的差异。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dianyuan.com/bbs/1493470.html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我想看看我下面的1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又变成0了呢

网友F:
前段时间用ER14.5做到了10W,体积两个U盘大小,效率87,最低85,考虑要不要开源  9-36V输入,输出6V

网友F:
楼主这个73%还是太低了,还得耐心调,至少得干到82以上,我从82调到87打了6次PCB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罐的首先磁辐射要比EE的小,毕竟全包围。
其次相对EE同样的功率GU可以小一号尺寸。
绕线都超不多。

楼主磁环计算Ae值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磁环计算Ae值是怎么计算的?

Ae=(OD-ID)/2*H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73%还是太低了,还得耐心调,至少得干到82以上,我从82调到87打了6次PCB ...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改成同步整流效率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改成同步整流效率会好一些。

体积没要求的话,可以做同步,就是成本高

网友H:
制作变压器,磁芯的选择有要求吗?怎么选择?

网友I:
改成 9V 输入  5V 输出 调R9 R8 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制作变压器,磁芯的选择有要求吗?怎么选择?

满足功率需求,EPC17 EPC19 EFD20 这些也都可以。
然后再能满足功率的前提下选最小的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成 9V 输入  5V 输出 调R9 R8 就可以了吧

理论上讲调节R9就好,R8不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功率需求,EPC17 EPC19 EFD20 这些也都可以。
然后再能满足功率的前提下选最小的磁芯。 ...

磁芯材料方面呢?不同产家怎么取舍?

网友:
楼主要不要共享一下核心技术:变压器工艺要求和绕组参数计算过程?

网友:
开关电源最主要还是变压器的计算上,其它的基本都是通用的东西。

网友(2020-06-25):
多谢LZ资料,学习中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73%还是太低了,还得耐心调,至少得干到82以上,我从82调到87打了6次PCB ...

主要调哪些参数❓我做了个24转5v的,效率只有80%

网友:
有5v转5v的隔离电源方案吗?

网友:
输出噪声怎么样呢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博大精深,支持楼主!

网友:
效率70多不实用,之前搞得那个隔离电源效率77-78,热的不行,买的今升阳效率能到82,带个很轻的负载在室温模块都50度,真正上产品这个温度还是太高。看到国外做的能到87-88不知道咋弄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73%还是太低了,还得耐心调,至少得干到82以上,我从82调到87打了6次PCB ...

问一下变压器选哪家的,也想把效率提到87-88,这样才实用

网友:
好东西 ,正准备做一个类似的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变压器选哪家的,也想把效率提到87-88,这样才实用

变压器得自己做,没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要调哪些参数❓我做了个24转5v的,效率只有80%

10W左右,非同步5V输出有80%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功率需求,EPC17 EPC19 EFD20 这些也都可以。
然后再能满足功率的前提下选最小的磁芯。 ...

100KHz,  12W用EFD15就行了,EFD20可以做20-25W, EFD30做60-80W

网友L:
开关电源  最难的是变压器,对我来说  就是天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  最难的是变压器,对我来说  就是天书。。

开关电源涉及的东西太杂了:磁性元件、功率器件、拓扑、模拟电路、控制原理、热设计、EMC、可靠性、安规、标准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得自己做,没现成的

可否指导下咋把效率提高到87。一个UHF读卡器,体积特别小,里边三层结构,防水,放到高温箱55度,隔离电源(效率82)能到81度,全功率盘点读写器模块反而只有60来度。如果把隔离电源优化下,感觉温度还能再低一些。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个技术活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用ER14.5做到了10W,体积两个U盘大小,效率87,最低85,考虑要不要开源  9-36V输入,输出6V ...

真实能够达到这个效率的话,对你表示敬佩
最近调试一款类似参数的,5V3A输出做到85%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实能够达到这个效率的话,对你表示敬佩
最近调试一款类似参数的,5V3A输出做到85% ...

5V 到85%也是不错的了,输出电压高效率容易上去,肖特基压压降会吃掉很多效率

网友:
做电源有一段时间了    反激电源的效率优化  主要还是变压器的优化   个人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