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01F3中的比较器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5-08):
如题<STM8L101F3中的比较器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 看数据手册中写着p3 20pin的无外部参考电压,那么内部参考电压(是vss吗)又是多少呢?

第一次用mcu中的比较器(因为没有adc), 输入信号高于还是低于这个参考电压产生中断?

The COMP_REF pin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standard 20-pin UFQFPN package

楼主:
前几天调通了比较器的中断,采用内部(只有内部)参考电压,外部使用电位器调整输入电压在1.6-4.3mV之间时,会产生中断,

按1楼图中的参考推断,输入参考电压应该是vss,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输入电压在1.6-4.3mv直接变化时产生中断,而不是更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几天调通了比较器的中断,采用内部(只有内部)参考电压,外部使用电位器调整输入电压在1.6-4.3mV之间时, ...

2楼的测试程序

void comp_Init(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浮空,无中断

  COMP_DeInit();
  COMP_Cmd(ENABLE);
  COMP_Init(COMP_Selection_COMP2, COMP_Reference_Internal, COMP_Polarity_High);//配置具有外部参考源和极性高的 COMP2 通道
  COMP_SwitchConfig(COMP_Switch_COMP2Ch2, ENABLE);
  COMP_ITConfig(COMP_IT_ITEN2, ENABLE);//启用 COMP2 中断
}

INTERRUPT_HANDLER(COMP_IRQHandler, 18)
{

  COMP_ClearITPendingBit(COMP_IT_CEF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