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石墨烯地暖靠谱吗?

楼主(2020-05-08):
看到标榜所谓的石墨烯,觉得不靠谱。
看了各种介绍,应该是在原来的碳纤维电热膜的基础上发展的,碳膜的优势是热传播方式有66%通过辐射(远红外线)33%是传导,辐射可以直接到人,所以说可以更快的感觉到温暖,但对于这点有个疑问,电热膜盖在地板下,红外线能穿透地板?
而石墨烯的话,碳元素是平面结构,红外辐射更均匀,膜的衰老更慢。但这种膜好像就0.6%的石墨烯,这么一点能有多大效果?
这个厂家建涛地暖,就是做pcb板材的kb建涛,看介绍是用玻璃纤维做基材,其他家都是pet多,他们的老本行嘛,把铜换成碳,看介绍不说重点,提到石墨烯感觉就是噱头。
有人接触过吗?假如热传导方式这是辐射为主,那可以直接到人,会有点优势,不用把整个房子都加热才感觉到暖和

网友:
他这个特性,和暖气没啥关系啊。。。

网友:
带石墨烯三个字就知道不靠谱了。另外空调的热电效率超过100%。它才99%太低了

网友:
电热的东西,难道不都是热效率接近100%吗,不发热能量去哪儿了,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A:
靠电暖,你家电费是郭嘉掏钱吧

网友:
电热,难道不应该都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电暖,你家电费是郭嘉掏钱吧

一立方天然气的热值大约=9.3-9.8度电,电热效率大概95%以上,壁挂炉大概90%以上,一立方气算9度电。我们这边天然气三档是4.5元,电三档是0.83元,达到一立方天然气热值需要电费0.83*9=7.5元。一般家庭电的一二档都是不够的,而天然气只是做饭,洗澡,一二档还用不完的,所以费用还会差更大点。
不过电有几个方面可以省费用,一个是开峰谷电,晚上10点之后省0.588元,0.588*9=5.3,比较接近天然气了。第二是方便做分区供暖,人在哪,开那一个房间,其他房间不开。还有一个是水地暖传热方式主要就是传导,电热的还有辐射的方式,开机后人可以更快感觉到暖起来。
以上对比主要针对天然气水暖,还有热泵水暖,热泵的热效率会大于100%,电费上会更经济。但这两个方案在初次投入会大一些,因为我在温州,毕竟冬天冷的天数没那么多,冷的程度也没那么冷,初期投入尽量减少电,在使用习惯上可以采用定时开启,分房间开,来降低使用费用,不会像北方那样全屋开。
假设电热膜的红外辐射真的有效,在把整屋加热到热之前就能感受到温暖了,那还是有使用价值的,就像那种电风扇一样的采暖器那么用。我感觉不靠谱的是:电热膜铺设在地板下面,有多少红外线能穿透那么厚的地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立方天然气的热值大约=9.3-9.8度电,电热效率大概95%以上,壁挂炉大概90%以上,一立方气算9度电。我们 ...

用物理常识分析了下,即便电热膜像宣传的那样,66%以上的热量通过红外线辐射传播,但隔着一层地板,这个穿透率也会低的可怜,跟水暖在传播路径上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优势。

网友B:
应该买那种量子纳米石墨烯的可能更好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物理常识分析了下,即便电热膜像宣传的那样,66%以上的热量通过红外线辐射传播,但隔着一层地板,这个 ...

别想了,红外光谱跟可见光类似,虽然在某些介质(云、雾)中穿透能力的确强于可见光,不过穿透地面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买那种量子纳米石墨烯的可能更好一些吧

我觉得区块链量子纳米引力波石墨烯材质的更好一些

网友:
广告里1mm有150万片石墨烯, 哈哈

它有本事把150万片分成几层甚至1层的,每片才叫石墨烯,合起来叫石墨,哈哈,, 噱头而已

按这个说法,铅笔都是石墨烯铅笔,笔芯里有百亿级别的石墨烯,这么高科技,这么多石墨烯,才卖你1块钱,你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红外光谱跟可见光类似,虽然在某些介质(云、雾)中穿透能力的确强于可见光,不过穿透地面是不可 ...

本来也觉得这个不可能,但看建涛毕竟是个比较熟悉的企业,也搞这种噱头宣传,还是仔细研究下嘛。没有区别就直接买ptc的电热膜铺地板下了。

网友D:
石墨烯、量子、纳米、远红外、磁疗,不都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墨烯、量子、纳米、远红外、磁疗,不都是智商税?

本身东西是好东西,不过有商人借个名词来夸大宣传,跟物品本身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也觉得这个不可能,但看建涛毕竟是个比较熟悉的企业,也搞这种噱头宣传,还是仔细研究下嘛。没有区别 ...

华为,小米,百度,你熟不熟悉,一样搞噱头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小米,百度,你熟不熟悉,一样搞噱头宣传~

建滔那个石墨烯,我感觉可以算虚假宣传了,2B的企业给我感觉参数什么的,总是实在点,2C的是玩的越来越没底线了。弄地暖也算2B吧,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喜欢被骗。

网友:
楼主是哪个城市的?地暖的确舒服,而且比暖气采暖效果好。但是什么石墨烯的噱头还是不要交智商税了

网友:
区块链量子纳米引力波石墨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