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波OpenMV PCB工程

楼主(2020-05-09):
本人从17年电赛接触到OPENMV之后,于是在电赛结束后的一个月后成功画出了openmv二代,也一直在改进OPENMV的板子,采用了4路电源,改用TypeC插座,增加复位键,增加LCD直插插座,修改源码后可以直接使用,
正面可插MT9V034,
背面可插OV7725 OV2640 OV5640。

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OpenMV_PCB

网友:
来几张实物图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开源,请问驱动程序源码可以在哪里下载到?
谢谢啊

网友:
中午在B站看到楼主视频了

网友:
qq支付居然跟微信支付不兼容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个授权费的?

网友:
谢谢开源,有代码吗

网友:
这个板用四层好一些 两层板地平面太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用四层好一些 这个地平面太碎了

感谢指教!!两层打板便宜-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两层打板便宜- -

发一个帖子一起学习交流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wQ5VGFnlLK1AwQPQAWx

网友B:
刚在b站看了视频,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b站看了视频,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B站视频连接能否分享一下?多谢!

编辑:B站看到了。

网友:
用LZ的PCB文件仿制成功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794-1-1.html?_dsign=c5347709

多谢LZ的分享!

网友C:
楼主,你好,从你的连接中下了工程文件,试着打开看看,但在打开"OpenMV4_H7_BASE"这个目录中的工程时,提示没有对应元件库,因为我一直没有用过AD,还在用Protel,所以对AD不熟悉.这个工程是还需加载你原来对应的元件库才能正常打开吗?如果是,可以提供对应元件库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从你的连接中下了工程文件,试着打开看看,但在打开"OpenMV4_H7_BASE"这个目录中的工程时,提示没有 ...

直接可以生成元件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可以生成元件库的

收到,空了再试试...

网友(2020-06-22):
感谢 大佬的开源

楼主:
已上传KEIL工程

网友:
没有高速的USB啊。

网友(2022-02-12):
里面的固件是用keil工程编译的吗?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如您所说  PCB已改为两层板,gerber不知是哪几个有关的?
一般好象9个文件吧,

看您gerber文件夹里有一大堆文件   有点懵了

我没有AD、KEIL这些软件,不知您用的都是哪个版本的

——————————————————————————————————

另请教个关于github里 无法打包下载,不知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即页面上那个code图标,以前点击是打包下载
现在点了后只有转圈的动图    始终没有响应

新手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2024-04-01):
请问大家是这个keil吗,为什么我用743VI烧录了,插上电脑没有usb设备出来。
这个源码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