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接一台康佳42寸液晶电视暗屏

楼主(2020-05-09):
开机有声音,背光会亮,仔细检查发现电视边板严重进水腐蚀,这种情况只能碰运气了修好概率比较低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天谢地。最近不怎么接得到活,开张一次仅能维持几天生活开销,所以每接一单生意都会尽力谈成把活干好,夕阳产业现在没办法再改行了

网友A:
家里有个康佳,没有遥控器了,直接电源键开机,有小概率电源灯在那闪,开机失败。关掉重复几次又能开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家电维修真的是个夕阳产业了,贵了直接换新,便宜了挣不了个饭钱

网友:
楼主在哪个城市?

网友B:
一直在想楼主靠这个是怎么维持运营的,如果门面房子是自己的还好,否则这点活想想都痛,祝楼主好运

网友C:
问下楼主,我家的长虹电视,电源板经常坏,能给一点建议?

楼主:
云南省禄丰县

网友D:
问下楼主, 有台 hkc的32寸电视, 出现竖条纹,10几条,都是黑的,是什么问题,有修复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想楼主靠这个是怎么维持运营的,如果门面房子是自己的还好,否则这点活想想都痛,祝楼主好运 ...

房子租的,一年房租1万5,平均每天得赚够50的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能开销其他,一月下来也就平均不足3000的毛收入,这几年家电越来越不值钱,不好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我家的长虹电视,电源板经常坏,能给一点建议?

淘宝淘一块吧,估计不到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 有台 hkc的32寸电视, 出现竖条纹,10几条,都是黑的,是什么问题,有修复的可能吗 ...

屏不行了,找压屏的机器压一下,外边维修的话最少400 没有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康佳,没有遥控器了,直接电源键开机,有小概率电源灯在那闪,开机失败。关掉重复几次又能开机,不 ...

先换电源板看,有些是主板问题

网友E:
请教楼主,小孩的复读机

类似这种,干电池供电,有两台,原来使用正常,放了两三年,再拿出来都没法使用了,一台完全没反应,一台发出很小的声音(插卡播放)可能是什么原因,电池是新的排除电源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房子租的,一年房租1万5,平均每天得赚够50的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能开销其他,一月下来也就平均不足30 ...

  可以考虑修兼卖新电动自行车,我们镇上屁大点地方我估计不少于5、6家,应该能有点钱挣的。

网友G:
想问下楼主是怎样修好的???直接清洁干净就得了???应该没什么元器件可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小孩的复读机

类似这种,干电池供电,有两台,原来使用正常,放了两三年,再拿出来都没法使用了 ...

皮带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个康佳,没有遥控器了,直接电源键开机,有小概率电源灯在那闪,开机失败。关掉重复几次又能开机,不 ...

查电源通路的电解电容是否鼓包或者掉容量了。

网友H:
可以在当地帮人装装监控、LED屏之类的,肯定比你这个维修来钱多多了,你要是在大城市,怎么样也能混个弱电的项目经理干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子租的,一年房租1万5,平均每天得赚够50的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能开销其他,一月下来也就平均不足30 ...

佩服楼主这份安定平和的心。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修兼卖新电动自行车,我们镇上屁大点地方我估计不少于5、6家,应该能有点钱挣的。 ...

已经烂市了,满大街都是卖电动车,餐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楼主是怎样修好的???直接清洁干净就得了???应该没什么元器件可换吧。 ...

换掉短路漏电贴片电容,清洗一下装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当地帮人装装监控、LED屏之类的,肯定比你这个维修来钱多多了,你要是在大城市,怎么样也能混个弱 ...

之前主要就是修电脑,装网络wifi,后来监控,逐步没生意可做了,又转移到家电这块及制冷

网友I:
楼主 赶紧转型吧   做家电品牌售后  开制冷设备专卖店加品牌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赶紧转型吧   做家电品牌售后  开制冷设备专卖店加品牌售后

我对面前年开了一家家电大买场去年才关门,现在都网购,价格太透明,没法做。售后我前几年做格力的,做了一年半,当时还交押金1000,后来退不会来,钱一分拿不到,上面昆明总部换了几伙人,最后不了了之,想起来就一肚子火

网友:
家里最近一台LG 32寸液晶,超十年了,最新天气热了频繁黑屏死机,断电重启又可以看。拿去LG售后,说芯片挂了,报价260。想想年限太长,花260不值得,还价150不修就带回家了。查了下资料,发现可以直接换主板,于是网上淘了个二手主板80元,换上搞定。。。

网友:
插卡播放  楼主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房子租的,一年房租1万5,平均每天得赚够50的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能开销其他,一月下来也就平均不足30 ...

毛收入3000左右,太低了,有这个维修的本身找份硬件的工作也不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毛收入3000左右,太低了,有这个维修的本身找份硬件的工作也不是不行啊

在浙江打工10多年,技术部做工控仪表控助理工程师,没挣到钱,身体感觉不太健康,头发掉完了,厌倦了就回老家了,过点粗茶淡饭自在的日子,现在不求别的,日子能维持下去这辈子是不再想打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之前主要就是修电脑,装网络wifi,后来监控,逐步没生意可做了,又转移到家电这块及制冷 ...

要转型修手机了

网友L:
最近想买两台空调 次卧不常用 请问楼主奥克斯的怎么样 美的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之前主要就是修电脑,装网络wifi,后来监控,逐步没生意可做了,又转移到家电这块及制冷 ...

现在监控这块应该挺多生意可以做的啊,家家户户越来越多会装监控,如果能接到工程的单,应该挺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近想买两台空调 次卧不常用 请问楼主奥克斯的怎么样 美的呢

买便宜的就行,变频也没必要 虚头,各大品牌质量都做假了,坏了又修着太贵,便宜的如果坏了扔了换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监控这块应该挺多生意可以做的啊,家家户户越来越多会装监控,如果能接到工程的单,应该挺赚的吧 ...

各商店小区该装的都装了多年了,又不容易烂,没有新增的市场了

网友I:
浙江打工10多年,技术部做工控仪表控助理工程师
其实,十来年期间有如此夯实的硬件基础,转型一下做软件  接下来软硬兼施  也是不错的路子    不过 里面老家那边的人不太喜欢在外面太久  干脆就出门到外省

网友:
给楼主出个点子,也许可以试试,也许行不通,仅供参考
这些线一个人估计2周可以做出来,可以试着在论坛接单做线,一年也应该能补充几万收入吧,做线也是辛苦活,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商店小区该装的都装了多年了,又不容易烂,没有新增的市场了

楼主在哪里的?如果南方小城市电车多的地方可以考虑把电车维修也做起来,电车维修对于我们电工来说也是容易上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不行了,找压屏的机器压一下,外边维修的话最少400 没有修的价值

我的一台三星27寸显示屏,是十多二十来条红绿蓝白等各种颜色的竖条,越来越多,之前两三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小孩的复读机

类似这种,干电池供电,有两台,原来使用正常,放了两三年,再拿出来都没法使用了 ...

这种肯定是电池弹片生锈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浙江打工10多年,技术部做工控仪表控助理工程师
其实,十来年期间有如此夯实的硬件基础,转型一下做软件   ...

别把硬件说的那么简单,做个硬件至少的会layout吧,有的助理工程师不一定会layout,我以前遇到的助理工程师只是焊接电路板,没有几年layout经验,一般公司不会找你做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子租的,一年房租1万5,平均每天得赚够50的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能开销其他,一月下来也就平均不足30 ...

修高级点的估计凑活 家电业余玩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别把硬件说的那么简单,做个硬件至少的会layout吧,有的助理工程师不一定会layout,我以前遇到的助理工程 ...

硬件不简单,硬件一般都会layout.
有助理工程师不会layout; 有追求的情况下  layout难度不算大

网友O:
我有一台三洋42寸的,通电没有显示,用遥控器可以开关电源,指示灯和背光能正常开关,测量电源板各组电压也正常,在网上买块逻辑板换上,还是没有显示,请教,如何判断故障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有一台三洋42寸的,通电没有显示,用遥控器可以开关电源,指示灯和背光能正常开关,测量电源板各组电压也 ...

这种情况可能屏边板坏了,有没有分左右边板,可以断开左边或右边的边板到逻辑板排线的话单独测试一下看,边板的供电或信号线被坏的部分短路会导致有背光不亮屏,再就是主板LVDS芯片坏了,没有信号到逻辑板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不过主板坏概率比较低

网友:
真是厉害,我光是看这电视的重量,就懒得拿工具拆开了。

网友:
楼主有这手艺,改修仪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转型修手机了

修手机,换屏不错

网友:
楼主,修手机吧。

网友:
修电动2轮三轮好像不错的,楼主可以试试兼修。

网友:
求教,一台康佳 led32hs11, 三无,测100v电压和12v都在来回摆动,像是保护了。换了nw907,无效。该咋查?多谢
给亲戚修的,没示波器,一头雾水

网友(2020-07-19):
楼主可以修修工控类的产品,和工厂、学校、医院、物业等单位接触接触。相对来说利润可能会大点。
可以修的电子产品很多,比如机器的电源板,控制板,显示器,变频器等。甚至一些电路的升级改造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掉短路漏电贴片电容,清洗一下装好就可以了

短路漏电贴片电容要换多大容量的怎么知道?

楼主:
一般0.1-0.2UF

网友:
修可能挣不到很多钱,卖二手修好的一些租房卖二手修好的。

网友P:
请教下楼主,我家有台android系统的海信电视,老实系统崩,可还有药可救?

网友:
楼主搞 制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下楼主,我家有台android系统的海信电视,老实系统崩,可还有药可救? ...

换主板吧,淘宝上淘一块百多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