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两端有1000多pF的电容,还能起隔离作用吗?

楼主(2020-05-09):
如题,用AVR单片机设计了个控制器,想让系统稳定,用了隔离电源,6W的隔离电源两端有1000多皮发的电容,还能起隔离作用吗?除了隔离电源,板子上两个地之间(焊上了电阻电容)有几十皮发的电容。
为了可靠隔离,两个电源之间最大电容应该小于多少呢?

网友:
这个电容关键在于耐压而不是容量吧?

网友:
那是y电容吧?

网友:
看你说的应该是变压器原副边跨接的电容,是为了改善EMC,只要容量不是太大,不影响隔离

网友A:
LZ先算一下1000pF对于50Hz交流电的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算一下1000pF对于50Hz交流电的阻抗是多少。

我是这样想的,对于50赫兹的交流电来说没什么,但是我认为造成不稳定的干扰很大多数是高频干扰,对于兆赫兹级别的干扰来说,1000皮法电容阻抗才百欧姆左右,阻抗够低了,兆赫兹级别的干扰来自开关电源等的高频谐波,我要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是个高频干扰源。对这些我不懂,不懂心里就不踏实,总觉得存在隐患

网友B:
案例:用于大型空调产品的电容触摸屏现场被干扰严重,按键时不时失灵或被干扰按下。最后发现屏幕由控制板供电,控制板没通过Y电容接大地。接地后屏幕正常。
从上面的案例来说,你的AVR或其它单片机部门在强干扰环境下要是没直接接地或通过Y电容接地。而强干扰通过Y电容过来给单片机的话,这个Y电容还是去掉更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案例:用于大型空调产品的电容触摸屏现场被干扰严重,按键时不时失灵或被干扰按下。最后发现屏幕由控制板供 ...

老哥描述的因果不是很对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描述的因果不是很对应吧?

针对楼主上面说的反而引入干扰还是有可能的。我下回再做个实验:控制板和屏幕之间用隔离电源隔离,控制板不加Y电容接地,然后看光隔离电源和隔离电源加Y电容是否有不同

网友:
跨接电容,用于缓解RE测试,给隔离两端高频电流,一个低阻抗回流路径Return Path用的。
多层板的话,也可以通过不同Layer之间,构建层间电容来实现。

网友D: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坚决拒绝开关电源,一直采用变压器和线性稳压,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f407的开发板上面也是老老实实的线性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坚决拒绝开关电源,一直采用变压器和线性稳压,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f407的开发板上面也是老 ...

赤果果的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坚决拒绝开关电源,一直采用变压器和线性稳压,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f407的开发板上面也是老 ...

为什么呢,EMC更容易过吗

网友:
什么叫为什么,我不想节外生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