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嘉立创为我第一次打板

楼主(2020-05-09):
           本人是搞自动化设备的, 搞电子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今年疫情有时间就学了一下AD,搞了一个板5块打样,嘉立创二天就给搞回来了。设计还是有很多错误,现在还没有焊接没有发现,不过能打样出来已经很开心了,下次继续努力,非常感谢嘉立创能给我这个新手提供低成三试错机会!

1,估计USB接口库文件搞错导致接口下面PCB被割掉了。
2,背面没有覆铜。
3,第二个板是阵列过去的,修改了原板错误后没有更新导致阵列板没有接地。
4,眼睛发现有几个线没有连,(请教一下大师,AD有没有检查功能,就是检查PCB连线 有不有连接完,提示一下)
5. 线的大小宽度没有区分。
6 板子搞成 其1.6有点厚,估计1.0 或0.8都可以了。

网友A:
画个PCB有什么意思?
能有啥好激动的??
你不给钱他也不会给你打,,激动啥?

网友B:
很多人的电子之旅都是这样开始的。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画板做出东西时的成就感。收到板子就是过节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PCB有什么意思?
能有啥好激动的??
你不给钱他也不会给你打,,激动啥?

兄弟,第一次干啥都会有点小激动,第二能5块给我打这个板并且速度这么快,嘉立创个人觉的很不错,所以出来感谢一下。

网友:
就算是花钱破处,也是值得激动的
再接再厉

网友C:
恭喜楼主即将达成一堆板子没地放被老婆拿去刮灶台刮地板成就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是免费赠送的板子。
目测了一下楼主位的板子,建议你还是再熟悉一下PCB设计软件,重新再画一版,这版就不要焊了。因为修PCB的时间比重新打样回来的时间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的电子之旅都是这样开始的。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画板做出东西时的成就感。收到板子就是过节的感觉。 ...

虽然我已经35了,现在做自动化千万级的项目成功了只感觉是工作,也没有什么。但搞这个出来居然有点小开心。

网友E:
第一次 solidworks 建模成功后,我也挺开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已经35了,现在做自动化千万级的项目成功了只感觉是工作,也没有什么。但搞这个出来居然有点小开心 ...

人活着总要有点小爱好,能激动激动对心脏有好处

网友:
五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这板就不要焊了 自取其辱

网友:
俺的第一次是覆铜板+三氯化铁!!

网友F:
感慨,我的第一块板是我手工拿油漆画出来的。三氯化铁腐蚀

网友:
楼主加油,虽然画pcb技术不一定超得过大家,但是收入还是有机会的。

网友:
不错。
万事开头难。

网友:
AD的DRC检测可以检测出未连接的网络,规则里不要关闭这一项就行了。

网友G:
楼主的PCB走线设计,很有国外电子工程师设计的风格。走线能看得出来。而且还是HP TI 等一些大厂家的走线风格。

网友:
LZ,器件多的那一面可以顺带在嘉立创贴了,交期也就多1-2天。成本肯定比你焊接时间 的成本低。

网友:
第一次画板确实很激动

网友:
改用KICAD吧,人人都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 solidworks 建模成功后,我也挺开心的。

第一次3D打印我也很兴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是免费赠送的板子。
目测了一下楼主位的板子,建议你还是再熟悉一下PCB设计软件,重新再画一版 ...

那个软件才入门,很多还不会。仔细查了一下,现在这个版本只能留纪念了。错误比较多还有些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PCB走线设计,很有国外电子工程师设计的风格。走线能看得出来。而且还是HP TI 等一些大厂家的走线风 ...

兄弟,你这是在夸我吗,我怎么感觉到凉凉的。我还是先学会国内风格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PCB有什么意思?
能有啥好激动的??
你不给钱他也不会给你打,,激动啥?

别这样,谁都有第一次,我画板每年按坏一个鼠标,当年也跟楼主一样的心情,是好事........工作能是自己喜欢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PCB走线设计,很有国外电子工程师设计的风格。走线能看得出来。而且还是HP TI 等一些大厂家的走线风 ...

你只看到表面,即只看到两层,这么走线是需要靠内层来保障地平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PCB有什么意思?
能有啥好激动的??
你不给钱他也不会给你打,,激动啥?

你是真的会聊天,真棒

网友:
我也是做自动化的,最近我也在用stc12这个片子,自己做着玩的。多做几块你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PCB有什么意思?
能有啥好激动的??
你不给钱他也不会给你打,,激动啥?

不要打击新人,多给点鼓励

网友:
楼主的心情:第一次破处--原来是这样,原来还可以是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支持鼓励,我的主业是自动电气和编程,搞这个纯属娱乐爱好,但我也想搞好点,我一个小时只能发二个帖子,在此感谢各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在夸我吗,我怎么感觉到凉凉的。我还是先学会国内风格在说。  ...

我真的是在夸奖。其实我就是感觉,国内过分的强调蛇形线、45度 都是扯淡,一般不上DDR3 这些根本就是胡扯。

有些信号错了,还不是照样飞一根线这么去搞吗。

所以说,你设计的我感觉很好。

网友:
你设计的我感觉很好, 电源部分多用一些粗线, 学会出gerber,拼版,SMT文件导出.

网友:
坦白交代了.    比我的  人生一次投板的PCB 要好很多.

网友:
初学这个水平相当不错  过孔焊盘下次设计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PCB走线设计,很有国外电子工程师设计的风格。走线能看得出来。而且还是HP TI 等一些大厂家的走线风 ...

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H:
你这稳压芯片管脚貌似错位了...

网友:
5元破处太不值了

网友: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网友I:
哥们掉头发了,工程师的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 solidworks 建模成功后,我也挺开心的。

我也想学solidworks

网友:
我也想学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即将达成一堆板子没地放被老婆拿去刮灶台刮地板成就

不过有一说一,PCB刮灶台确实好用

网友:
凡是使用洞洞板的,我都相当佩服!

网友J:
东西不错,
千万级别的项目都是些什么呀?
我这忙死忙活一台设备电气配置才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东西不错,
千万级别的项目都是些什么呀?
我这忙死忙活一台设备电气配置才几千  ...

没啥,不就跟楼主的项目差一万么

网友:
恭喜破处

网友:
恭喜楼主破处

网友:
加油,你的第一次比很多在校生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慨,我的第一块板是我手工拿油漆画出来的。三氯化铁腐蚀

老电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慨,我的第一块板是我手工拿油漆画出来的。三氯化铁腐蚀

我用油性笔,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事了,九十年代初,那个年代打样PCB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事

网友:
楼主,再来第1次在嘉立创smt,这样拿回来自己只要焊几个器件就可以了。推荐用kicad,这个中文支持相当好,自带的3d库也是很全,你上面的器件都有,可以帮助你检查设计和布局是否合理。因为看平面的pcb不容易发现问题,立体的带3d器件的pcb模型就简单多了。

网友:
上个月叫我带的两个徒弟完成了第一次设计pcb并在smt回来,回来后开始愉快的调试软件

网友:
楼主加油,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即将达成一堆板子没地放被老婆拿去刮灶台刮地板成就

含铅的直接扔掉,沉金的才给她用。

网友:
加油!
不停进步!

网友K:
楼主真的是第一次??????? 我比较怀疑。
5887917A-Y2
这应该是第二次啊?!  难道是第一次取消了?
激动个啥?
感谢个啥?
你花钱他做板的事儿?
慈善事业需要感谢。商业行为我一般就不感谢了。虽然我也用过几次5元的板子。

网友L:
楼主好好搞自动化搞精了接项目能赚大钱不要趟电子这浑水太深了淘汰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已经35了,现在做自动化千万级的项目成功了只感觉是工作,也没有什么。但搞这个出来居然有点小开心 ...

自动化千万级是个啥级别?

网友:
恭喜恭喜!加油,以后越画越好!看着你焊洞洞板那个执着劲让我想起了过去自己用感光板三氯化铁自己做板子的日子,是得感谢嘉立创现在把PCB的门槛拉这么低,真是让大家节省了大量的精力啊

网友:
恭喜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东西不错,
千万级别的项目都是些什么呀?
我这忙死忙活一台设备电气配置才几千  ...

就是一整条自动化线体,伺服电机100多个,机器人,视觉。。。。。。。一大堆,BOM表成本都1,2千万。搞一条线时间差不多要二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好搞自动化搞精了接项目能赚大钱不要趟电子这浑水太深了淘汰太快

我这是娱乐爱好,不过每一行就差不多,赚大钱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掉头发了,工程师的通病啊!

何止掉头发,都白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稳压芯片管脚貌似错位了...

稳压没有库文件,用别的代替的,是不对,我要打第二次了,这错误比较多。留做纪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整条自动化线体,伺服电机100多个,机器人,视觉。。。。。。。一大堆,BOM表成本都1,2千万。搞一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的是第一次??????? 我比较怀疑。
5887917A-Y2
这应该是第二次啊?!  难道是第一次取消了?

那一串字符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确实第一次,以前只会焊洞洞板。
这版有错误,留做纪念了。

网友:
晶振的谐振电容是0201封装吗?这个手动焊要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的是第一次??????? 我比较怀疑。
5887917A-Y2
这应该是第二次啊?!  难道是第一次取消了?

是线路板制作厂家的客编吧?

网友:
回想覆铜板油墨笔画线路,腐蚀,钻孔,估计以后体验不到了

网友:
很不错了,毕竟是自己第一次打板出来的,意义更大。我第一次投板的PCB现在还留着几块的

网友(2020-06-10):
体验过洞洞板,三氯化铁,热转印. 看见这5元的PCB. 就会热泪盈眶的!

网友:
样板10cm以内很便宜的,客编是必须加的,如果要求不加要加钱的

网友:
楼主懂伺服调试,plc自动化,机械设计,这些是总工程师的技能

网友:
破处庆祝贴,顺便告诉你:你说的几个问题都是可以软件解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即将达成一堆板子没地放被老婆拿去刮灶台刮地板成就

还有这功能,我有报废PCB板不知道用,还是去刮板刮灶台。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2020-11-10):
两拼板自己怎么分开?

网友:
你的第一次就这样给了JLC

网友:
自动化啊,短暂做过自动化的电子高工- -

网友:
有一个板子,不能用

网友(2020-12-10):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在夸我吗,我怎么感觉到凉凉的。我还是先学会国内风格在说。  ...

鼓励一下,我第一次画板子,打样了7次。连部门经理都说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