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一部42寸(东芝牌)LCD液晶电视要维修,故障是花屏,自己学习维修。

楼主(2020-05-09):
在网上看了很多维修液晶电视的视频片段,1 > 有可能逻辑板出现故障要更换逻辑板,2 >  软排线金手指插头受潮要做清洁,3 >  软排线金手指连接处和玻璃处出现故障,所以要慢慢研究找出故障的原因?

现决定在淘宝购买一块同型号逻辑板回来更换掉是否解决故障问题。

网友:
软排线屏玻璃处出现故障手工焊接好像很难,一台55 sony的,就是膜脱了,至今放在哪里。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台42寸的液晶电视,也是花屏。不会修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软排线金手指连接处和玻璃处出现故障,这个需要显微镜来对位修复的。

网友:
一般是热啤排线松了

网友:
十年前买了台奇美的 15.6 寸小电视,用不到半年也花屏,当时没时间捣鼓,电话给客服快递直接上门取件,一周后就免费完修给送回了。

网友:
如果是薄款的拆屏会拆得怀疑人生

网友:
电路板坏的概率不大,55寸sony电视刚刚过保就逐渐的花屏并且慢慢扩大范围,买电路板回来换上一样花屏,最后无奈接受是屏幕坏了,重新买一台。

网友:
我LG的显示器,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点不亮了,待机灯也不亮,测电源线也有19伏电压,不知能不能修好。

网友:
笔记本VGA接这些液晶电视当显示器来用,和显示器(非电视用途)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