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iphone插口还能检测有液体?这个设计值得学习(重口慎入)

楼主(2020-05-09):
来自 喜庆富贵派克鸡 的微博,看来借个充电宝也是有生命危险的。。

iphone的充电插口居然还能检测液体,应该是检测pin间电阻实现的吧,不光有保护,还提供了“紧急情况例外”的强制选项,真是值得学习。
除了检测接触不良,充电器供电电压不对,供电功率不足,有液体,关于插口的还有什么黑科技吗?

网友A:
我不喜欢这个功能。三星note8也有,经常报警无法充电。这时只能使用无线充电。

note10估计也有这个功能。但我还没有看到它报警。

网友B:
可能是前列腺液吧?
根据使用情景推断,应该是手机图片看多了,当然,如果楼主神经兴奋度阈值比较低的话,那就应该是J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这个功能。三星note8也有,经常报警无法充电。这时只能使用无线充电。

note10估计也有这个功能。 ...

可能插口脏了或者磨损出较多金属粉后会触发这个吧,估计是比较粗糙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前列腺液吧?
根据使用情景推断,应该是手机图片看多了,当然,如果楼主神经兴奋度阈值比较低的话, ...

撸多了吗。。为什么会变成楼主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撸多了吗。。为什么会变成楼主我?

哈哈。。。。

我是指照片里那个楼主,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不过是个男人都一样,包括我。不撸不男人。

另外,有异味的也许是口水,没有刷过牙的,咬咬镜腿,铅笔,插头很正常。

网友:
这个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是指照片里那个楼主,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是……不过应该叫博主,不过那个博主又受害人,所以我们也许应该用“射主”

网友:
居然有检液功能~

网友:
充电宝莫非是圆柱状?

网友:
以前用的三星手机就有,充电口有点潮湿,就会弹出这个。

网友:
这有点扯了,先不管检测的问题,谁那个苹果充电头,往自己鸡鸡里捅?往逼里捅还说得过去

网友:
大意食精粥。。。。。

网友:
问题是插口怎么喷到JY的

网友C:
另外。。。也有可能是84. 有的84闻着就一股JY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也有可能是84. 有的84闻着就一股JY味道

睡吧,别想了,BT的世界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你这隔半个小时还来跟一层楼……

还是找找iphone11的电路图比较合适……

网友:
可能是前两天在宜家沙发下捡的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