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HUB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0-05-09):
如题, 有个项目要用USB2.0 HUB。

估计用量几十K吧。

之前用过 FE1.1啥的,也看到有用 GL857L 什么的。

现在比较主流的芯片是啥?

有代理的话推荐下。

多谢啦。

网友:
NEC芯片的比较好

网友A:
gl850,兼容性好,而且便宜。。

网友:
GL850已经用了5000片,还可以,比之前NEC的便宜很多

网友:
SL2.1A还不到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850,兼容性好,而且便宜。。

谢谢我看下。

网友B:
GL850有个缺点,假如输入眼图不好,输出会跟着不好,没有眼图的整形效果。USX2064,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它的兼容性比GL850更好。

网友:
USB2514BI,USB2517i都可以。
用过FE2.1,坑的一匹,长时间运行就掉了,现在还剩下小一百块板子,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L850有个缺点,假如输入眼图不好,输出会跟着不好,没有眼图的整形效果。USX2064,就有这个功能,所以它的 ...

我去,不至于吧。这货内部貌似能做usb1.1和2.0的协议转换的,因此我觉得它应该是上行+下行全收发器的。按你的说法,它内部就只有几个多路选择器了。

网友:
usb2154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