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接修一台飞利浦豆浆机不转

楼主(2020-05-09):
加水通电操作正常,会加热,直接果蔬档位电机不转,不开盖已可以确定电机坏了,给顾客报价90,拆开后没发现电机有烧焦部位,仔细检查发现绕组上有温控保险,找一段可以通5A的铜丝焊通,搞定,哈哈捡漏了,这种情况应该是通病

网友A:
兄弟专门修豆浆机吗 我手上有个九阳的  打豆打不烂 老是报故障,兄弟有空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既然是通病,备点温控开关吧

网友:
真是通病,我有一把(座地风扇)就是出现以上的故障(烧了温控保险元件),更换掉就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专门修豆浆机吗 我手上有个九阳的  打豆打不烂 老是报故障,兄弟有空给指点一下吗! ...

9洋的就是你他们的码工,专门在里面设成这样的。换个控制板吧!

网友C:
之前修飞利浦的榨汁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换的自恢复温度保险,原机和楼主位一样用的一次性的

飞利浦小家电真是抠成本抠到傻13

为了省几毛钱,简直了......

另外,这么修,下次就是烧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专门修豆浆机吗 我手上有个九阳的  打豆打不烂 老是报故障,兄弟有空给指点一下吗! ...

这个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不是专业修豆浆机,只是附带修的,一般不转么可能电机坏,报错可能传感器,可能电脑板,要代换试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专门修豆浆机吗 我手上有个九阳的  打豆打不烂 老是报故障,兄弟有空给指点一下吗! ...

是不是水放少于水位线了

网友:
电风扇,通电10秒停转,是不是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飞利浦的榨汁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换的自恢复温度保险,原机和楼主位一样用的一次性的

飞利浦 ...

豆浆机都工作在100度环境,加上电机自身发烫,到150-160度温度是常有的,避免再次来找麻烦索性不用了,好多牌子豆浆机都不用一次性温度保险,有少量用自恢复温控开关,但反应迟钝能估计如果电机卡死到断开,绕组也坏了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换上温度保险丝。

网友:
我只关心楼主收了换电机的钱 结果没换 给客户退款了没

楼主:
做这行有亏有赚,有些换了好多东西耽误了很多时间最后没修好没赚钱的多了去,今天捡漏嘛哈哈,

网友:
收90太便宜了,还退钱?

网友:
一个二十年的电风扇,也是温度保险丝烧掉了,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通病,备点温控开关吧

5A铜丝+热缩管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