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品牌的单片机图标?顺便请朋友们推荐下类似的功耗低、价格便宜的片子

楼主(2020-05-09):
从网上找了款低功耗产品,看到了上面的MCU如图所示,型号太模糊看不到,请问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品牌的单片机图标?
顺便请朋友们推荐下类似的功耗低、价格便宜的片子。

网友:
这个是伟哥的图标吧

网友A:
台湾的芯片www.ealpha.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的芯片www.ealpha.com.tw

厉害!

网友:
这gua niu长得真挺拔

网友:
STC8G1K08-36I-SOP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G1K08A-36I-SOP8, RMB0.7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3mm x 3mm, RMB0.90/0.9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17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STC8H1K16-36I-LQFP32/QFN32, 4mm x 4mm, RMB1.4
1T 8051, 16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29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STC8H1K24-36I-LQFP32/QFN32, 4mm x 4mm, RMB1.5
1T 8051, 24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29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STC8H1K28-36I-LQFP32/QFN32, 4mm x 4mm, RMB1.6
1T 8051, 2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29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IAP-DataFlash(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QQ:2379747610

网友(2020-09-03):
现在低功耗的话选华大啊   国企  低功耗做的很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