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207W能过2A电流吗

楼主(2020-05-09):
我有两种情况需要用到FR207W这种快恢复二极管。
1,反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作为断电时续流用。相信这一种问题不大
2,作为线路板防电源接反用,电路板24VDC供电,电流可能在1.5A。这样这个SOD-123的小小身躯会不会严重发热啊。
再有图库中只有SOD-123F封装,但是这个封装焊盘最远端距离只有4.25mm,而二极管却有3.6mm,感觉手工焊接很不方便呢。
期待高手解惑,FR207W过2A电流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可以,用10A的肖特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用10A的肖特基吧。

其中一个防反接的,电流只有30mA,还好
我再连续测试下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防反接的,电流只有30mA,还好
我再连续测试下发热

30mA用4148就行了。

网友:
防反接应该用SMA封装的SS34。

网友:
防反接为何不用MOS管呢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我测试了下FR207W在600mA时压降有0.8V,温度的60多度。在180mA时,几乎手感觉不到温升。
用肖特基,正向压降在0.4V以下,SMA封装,在2A时,功耗约0.8W,不知温度会是多少?查看某实际产品,使用了SMA的SX36二极管,
估计电流再大,真得上MO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我测试了下FR207W在600mA时压降有0.8V,温度的60多度。在180mA时,几乎手感觉不到温升。

2A长期流过DIODE,可靠性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长期流过DIODE,可靠性是个大问题。

有这样的事?额定值难道不是允许长时间工作的最大值吗?3A额定值用2A余量不够?电子真心不如工控好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事?额定值难道不是允许长时间工作的最大值吗?3A额定值用2A余量不够?电子真心不如工控好混 ...

发热是个问题,压降0.7,2A电流功率1.4W,如果散热不好,一定会出问题。即使散热好,也会影响其标称
寿命。

网友(2020-08-23):
长时间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