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软件定时器这样配置后运行不了

楼主(2020-05-10):
按照网上的配置方法,基本都一致的,为什么运行不了?
初始化这样配置的
    os_timer_disarm(&OS_Timer_1);     // ③:关闭软件定时器
     os_timer_setfn(&OS_Timer_1,(os_timer_func_t *)OS_Timer_1_cb, NULL); // ④:设置定时器、回调函数、回调函数的参数
     os_timer_arm(&OS_Timer_1, 500, 1);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使用硬件定时器是正常的。

网友A(2021-04-07):
楼主,你是不是在user init 中用了死循环。导致软件定时器没法运行。
我遇到的问题是,user init里不管跑啥,大概5分钟后串口死掉,没有任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在user init 中用了死循环。导致软件定时器没法运行。
我遇到的问题是,user init里不管跑啥 ...

哈哈哈,是的。当时刚弄这个,不清楚他的运行流程。你在里面做初始化就好,其它任务都用软件定时器跟回调函数去弄。我现在改成rtos系统的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