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参数的LED 灯泡用调压还是调流来进行调光合适?

楼主(2020-05-10):
如题    电流范围  0.2-18A      原本设计是用PWM 来进行调光的, 但是由于功耗太大了,  PWM 调光的时候 电源端会跟着拉高拉低一些 导致EMC 比较难过, 需要加很大的 共模电感才能通过

现在想改变驱动方式 让 干扰变得更平稳   想到方式就只有 调压  或者调流  了

调流目前没有找到那么大电流得方案  ,目前想到 调压可能更适合一些  不知道大家觉得 怎么样

选型报告放上

网友A:
你确定有50W左右?
这么低电压,大电流的光源明显不适合单个使用,十有八九是选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有50W左右?
这么低电压,大电流的光源明显不适合单个使用,十有八九是选型错误。 ...

   我们现在是直接  100W的开关电源 然后后端 MOSFET 进行PWM控制调光

这个灯泡确实没有选型错误

网友B:
投影仪的led啊,楼主头像那个用?
这功率不可能线性驱动了,直接调整dcdc led驱动的电流可能比较合适吧

网友:
电流调光LED的色温会变,还是PWM吧!PWM调光又有频闪,这就是很多人说LED垃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仪的led啊,楼主头像那个用?
这功率不可能线性驱动了,直接调整dcdc led驱动的电流可能比较合适吧 ...

是的 选用的LED 确实也可以用在 投影仪上  不是我头像上的产品

DCDC 调恒流感觉  功率有点大
不知道DCDC 调整电压范围 能否行

网友C:
要是我,绝对不会选这款,大功率的LED选高压小电流的,驱动电路要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绝对不会选这款,大功率的LED选高压小电流的,驱动电路要简单的多 ...

可是特殊场合没得选 用在医疗器械上的      据我所知 各家几乎都用的这种类型的

主要光谱特性好 亮度高   显色指数符合标准

网友:
2.9v到3.8v最多1V,18A也就18瓦。6个mos并联每个3W,加散热器强制风冷。调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光纤打标机LD四五十A,2.8V供电,LD只有1.8V。某著名品牌也就16个mos并联。

网友:
降压恒流驱动IC+外置并联MOS, 调光范围1~100%,不要求低端线性度非常高的话,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