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一个40V20~30A的开关电源用什么拓扑、芯片比较方便?

楼主(2020-05-10):
主要就是希望设计调试简单一些
成本尽量低一些(避免用太特殊和昂贵的磁材、芯片)
耐用一些(抗短时过流和输出短路)
对效率和纹波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其实原来是用的工频变压器整流
很耐用,但是输出电压随负载波动大
而且太笨重、成本也不低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用开关电源代替

网友:
这个电源不小了,买个48V 25A的通讯电源看看

网友:
航嘉的五六百瓦电脑电源多用双管正激

网友A:
用KA3525驱动一个1:1隔离1入4路输出前级变压器,后级用IGBT管做一个H桥驱动器,变压器买电焊机用的环形变压器,输入大概40砸,输出大概双4-5砸,整流后接个电感 电容,TL431 取样 光耦反馈,不难,调试做好防护措施,有个炸机准备

网友B:
1KW功率推荐LLC或者移相全桥。以前在实验室做过半桥LLC,500W(50V10A)的,效率很高,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W功率推荐LLC或者移相全桥。以前在实验室做过半桥LLC,500W(50V10A)的,效率很高,非常好的效果 ...

llc调试太难了,而且动态响应烂得一踏糊涂。。半桥全桥非常成熟,效率稍微低点,但是响应速度不是llc能比的。

网友C:
没经验建议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A3525驱动一个1:1隔离1入4路输出前级变压器,后级用IGBT管做一个H桥驱动器,变压器买电焊机用的环形变压 ...

谢谢老师傅指点,我先按这个思路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经验建议直接买成品。

大师说的好,我是想学习学习练练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