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定时器的One Pulse Mode实现简单准确的延时功能

楼主(2020-05-10):
     这几天在玩STM32H750,注意到TIM里面有个One Pulse Mode,TIMx_CR1的OPM位
位 3 OPM:单脉冲模式 (One-pulse mode)
0:计数器在发生更新事件时不会停止计数
1:计数器在发生下一更新事件时停止计数(将 CEN 位清零)
     OPM置位后当CEN置1启动CNT计数达到ARP的值后触发更新事件会自动讲CEN位清零,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实现很准确的延时函数,其中TIM2/TIM5是32位的寄存器,TIM的时钟是240MHZ,可以设置预分频为24-1,这样一个CNT计数就是0.1微秒,如此32为CNT就能实现429秒的长时间精准延时了,非常好用,设置如下,利用CUBEMX先设置

这样简单设置下就OK了,延时函数的实现非常简单

//采用TIM5 One-Pulse模式的准确延时函数,总延时的时间为Delay01uS/10微秒,最长429秒
void Delay01uS(uint32_t Delay01uS) {
        TIM5->ARR = Delay01uS-1;        //设置要延时的时间Delay01uS*0.1uS
        TIM5->CR1 |= TIM_CR1_CEN; //启动TIM6计数,计数更新事件后CNT自动清零
        while( TIM5->CR1 & TIM_CR1_CEN); // ARP更新事件后CEN位自动清零
}
函数的使用
  while (1)
  {
                //HAL_Delay(1000);
                Delay01uS(5000000*10); //延时5秒
                printf("HelloWrold!\n");
                Delay01uS(2000000*10); //延时2秒
                printf("HelloWrold!\n");
  }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且精准,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A:
有点浪费了啊,一个四通道的32位定时器,我连systick都舍不用,用内核赠送的DWT定时器

网友:
还能顺带实现计时功能,用来测量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浪费了啊,一个四通道的32位定时器,我连systick都舍不用,用内核赠送的DWT定时器 ...

就你抠门啊  ,H7里面的资源太丰富了,一大堆定时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