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通信中HTTP通信延迟大还是MQTT延迟大

楼主(2020-05-10):
如题,使用STM32+GPRS模块进行通信,GPRS模型选的安信可的A9,比较便宜,批量可能在12元左右,但是我使用HTTPGET指令会发送之后延迟能到20秒,请问是正常的吗 ?问了厂家也说不出来个啥,只是让检查信号,可是信号稳定在31,99,所以应该没问题。而且成功率非常低,经常提示没有连接上网络,再次发送,又连接上,成功率可能在60%左右,使用厂家的开发板也是如此,请问http有这么差吗?那么MQTT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发送httpget指令之后,过了30多秒提示:failure, pelase check your network!
这个时候查询CSQ还是30,
failure, pelase check your network!

【2020-09-10 19:09:45 220】AT+CSQ

【2020-09-10 19:09:45 235】
+CSQ: 30,99

OK

【2020-09-10 19:09:49 680】AT+CREG?

+CREG: 1,1

OK

【2020-09-10 19:09:51 264】AT+CGACT?

+CGACT: 1, 1

OK

楼主:
https://docs.ai-thinker.com/gprs/firmware
实在不行,只能换个模块了,量比较大,所以价格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年用量可能在100K-200K左右,也请大家给推荐个HTTP稳定点的模块,非常感谢

网友A:
真有这个量厂家可以直接给你开发好了。

网友B:
我用安可信8266 +阿里云mqtt 手机到设备1s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这个量厂家可以直接给你开发好了。

这个厂家给他们说了都不大搭理,我都打算换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安可信8266 +阿里云mqtt 手机到设备1s延迟

8266是WIFI吧,我们是STM32+2G

网友C:
这个量直接找移动公司谈就行了,定套餐免费送模组。 我们出过几十K货,很稳定的。M6310或者是6311都行。不过现在还用2G做项目是不是有点不妥了?移动都不建议你这么干。直接NB或者cat1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量直接找移动公司谈就行了,定套餐免费送模组。 我们出过几十K货,很稳定的。M6310或者是6311都行。不 ...

CAT1太贵了,我们的数据量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量直接找移动公司谈就行了,定套餐免费送模组。 我们出过几十K货,很稳定的。M6310或者是6311都行。不 ...

NBIOT的有人测试过,延迟在10S左右,本来想着2G的会快点的

网友D:
趁机换CAT.1啦,这是绝好的机会。现在还在上GPRS,胆子不是一般的肥。工信部才开过会新基建大力发展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NBIOT和CAT1

网友:
移动的2G模块我印象中是18元 含2年资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NBIOT的有人测试过,延迟在10S左右,本来想着2G的会快点的

NB有多种APN配置的,仔细研究下。DRX模式下好像是10S左右的最大延迟。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T1太贵了,我们的数据量很小很小

CAT1现在应该再50以内吧,明年估计就拉到20以内了。NBiot现在价格都14了。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你把手机切换成2G信号,http访问试一下,gprs就这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趁机换CAT.1啦,这是绝好的机会。现在还在上GPRS,胆子不是一般的肥。工信部才开过会新基建大力发展物联网 ...

我看了现在CAT1的尺寸都很大啊,有推荐小一点吗

网友E:
MQ 2秒以内  20s 根本就不是 HTTP的问题 要么是你程序问题 要么模块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T1现在应该再50以内吧,明年估计就拉到20以内了。NBiot现在价格都14了。

哪家的 NB 14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MQ 2秒以内  20s 根本就不是 HTTP的问题 要么是你程序问题 要么模块本身问题

没有用MQTT,用的就是模块自带的HTTPGET指令,我也怀疑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用MQTT,用的就是模块自带的HTTPGET指令,我也怀疑是模块的问题

有时间就填坑   没时间 就换成熟的  2G 方案一大把,AT 也不至于这么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现在CAT1的尺寸都很大啊,有推荐小一点吗

Air723UG   23x23mm
http://www.openluat.com/Product/4gcat1/Air723U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间就填坑   没时间 就换成熟的  2G 方案一大把,AT 也不至于这么差

有推荐HTTP通信稳定的吗?我感觉这个坑不好填啊,因为指令都是用模块自带的,换别的指令不清楚能不能实现服务器短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Air723UG   23x23mm
http://www.openluat.com/Product/4gcat1/Air723UG.html

看了一下,零售58元,不知道批量怎么样,和现在的差异太大了,现在的才12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零售58元,不知道批量怎么样,和现在的差异太大了,现在的才12元 ...

我来回复,专业定做,解决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复,专业定做,解决一切问题

这点量,以前我也觉得挺大,跟A9的厂家问了之后就不觉得了,他们可能每月出货几百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量,以前我也觉得挺大,跟A9的厂家问了之后就不觉得了,他们可能每月出货几百K++ ...

就这量,你去找移动公司,他们都跪舔的,放心去吧。找你们当地地市的移动物联网的业务经理,保证伺候的你很爽。

网友:
那几家大的都有啊,移远/新高兴,还有几家新入局的。上个月电信招标公布的公开价格,14.x。
http://www.iot101.com/kpwl/2020-04-12/16557.html

网友:
GSM正在退出,楼主确定这么多设备使用GSM 再说了 GSM网络可以支持年增加100k的设备吗?很明显这是NBIOT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