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下监控丢帧导致车辆消失那个动图帖子

楼主(2020-05-10):
现在论坛没法搜索,想找下论坛里因为监控丢帧导致车辆消失那个动图帖子。好像是H264编码P帧还是B帧丢失,车实际停在建筑物旁,但是视频监控上看不到,一个人走过去打开车门,画面有了变化后,车才显示出来的那个动图。大家谁能找到这个帖子或者有存这个动图,重新发下,谢谢!

网友A:
大概是什么标题?我不记得这个帖子了。

网友:
这是你码率太低了,截取的位置离前面的i帧太远了。要不然就是所谓的透雾算法,把车优化掉了(几年前跟伙计讨论过,他还找了几张图给我,我一眼就看到车不见了)

网友B:
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名字是啥。
空白的水泥地上出来一个腿,然后一个车门,然后一个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名字是啥。
空白的水泥地上出来一个腿,然后一个车门,然后一个人出来。 ...

你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

但没有关键字,无法搜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什么标题?我不记得这个帖子了。

谢谢!标题名不记得了,那篇帖子里好像还提到了因为H264编码的视频监控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日本还是哪个国家的H264编码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监控没有法律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名字是啥。
空白的水泥地上出来一个腿,然后一个车门,然后一个人出来。 ...

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帖子,我记得那个动图是人走过去开车门,这时才能从视频监控画面上看到那里有辆车。

网友C:
是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吧

这视频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视频怎么来的?

很久以前在本论坛看到,保存在本地电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在本论坛看到,保存在本地电脑上的。

哈哈,我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视频?

想不明白啊。

网友C:
视频压缩中,基本帧是用类似jpg的方式保存的,其余普通帧是在基本帧基础上修改后得到,因为记录修改部分所需的数据量很小,这样就可以压缩数据量。
如果基础帧丢失或者错误,上叙情况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频压缩中,基本帧是用类似jpg的方式保存的,其余普通帧是在基本帧基础上修改后得到,因为记录修改部分所 ...

视频中的车已经停着估计很长时间了。

时间走过去,打开门,车门看到了,车身还是看不到。

这完全没法解释啊。

网友C:
通常 画面是分割成小方块(好像是16*16)保存的,如果某些小方块变动剧烈,记录变化量代价大于重新记录小方块,那么这个小方块就重新记录,相当于更新了基本帧,而车身部分因为一直没有变化,所以仍旧沿用旧的(错误)的基本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 画面是分割成小方块(好像是16*16)保存的,如果某些小方块变动剧烈,记录变化量代价大于重新记录小方 ...

看来这种记录方式的确不能作为法庭证据。

网友D:
难怪行车记录仪都是avi 我以为是为了扩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怪行车记录仪都是avi 我以为是为了扩内存呢

应该就是为了避免楼主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