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92F8003的在线烧写问题

楼主(2020-05-11):
SC92F8003在线烧写是不是必须断开外部VDD电源,不断开的话,我烧写不成功

网友A:
是的。如果要用它的调试工具进入Debug,则需要先通过调试工具供电进入Debug状态,然后再给外围VD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要用它的调试工具进入Debug,则需要先通过调试工具供电进入Debug状态,然后再给外围VDD供电。 ...

明白了。

这样的话,如果需要debug还得在板子上安排一个开关或者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