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安卓手机上的大量短信,移到电脑上处理,哪个手机助手靠谱?

楼主(2020-05-11):
要求手机上看到的短信,展示风格跟安卓手机一致。

网友A:
不用助手,用三星DeX,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助手,用三星DeX,不知道行不行

我需要在电脑上处理。需要在excel上连接邮购部数据库等。

楼主:
我摸索到一个办法了,使用sms backup apk安卓软件,导出xml格式的文件到pc。

pc使用浏览器打开,在全选贴到excel上。然后就可以开始处理了。

网友B:
自己写个软件就行了,b4a

网友:
难在保留显示风格

这个显示效果最早是来自APPLE吗   有了解的TX给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软件就行了,b4a

请教对话模式的风格   用什么算法能实现?

数据集提取时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对话模式的风格   用什么算法能实现?

数据集提取时有什么特别的吗

听不懂你的话哟,兄弟

“对话模式的风格”  这是表现形式,或界面设计 ,跟算法有啥 关系?

数据提取是指什么?  AM的短信? 那肯定有个权限问题呗,除了这个还有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不懂你的话哟,兄弟

“对话模式的风格”  这是表现形式,或界面设计 ,跟算法有啥 关系?

不知道有关细节 也许没有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