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普源MSO5000配套逻辑分析已接口已经被老外给DIY出来了

楼主(2020-05-11):
      前年普源推出的MSO5000系列示波器功能很多,各种解释爽歪歪,还带了逻辑分析仪功能,但是要配套逻辑分析仪接口,售价不菲。不过这几天上eevblog发现有人已经DIY出来了,老外的零部件是从DIGIKEY采购的,大致30多美元,看了下都是很普通的零件,国内DIY的话成本非常低的,轻松就能搞个16通道的逻辑分析仪了。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r-probe-set-design/

网友A:
楼主DIY出来,我们来买套件

网友B:
如果不是和模拟量联动测试,示波器自带的真不想用

网友:
示波器太贵了。

网友C:
eevblog 这帮人对普源示波器情有独钟

网友:
应该是因为相当于国外的来说,比较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出来,我们来买套件

我只是搬运工, 也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和模拟量联动测试,示波器自带的真不想用

示波器操作起来是不方便,还是PC+鼠标顺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vblog 这帮人对普源示波器情有独钟

真搞不懂普源的HACK都是来自EEVBLOG,为啥这帮人就这么能整呢

网友D:
普源带 LA 的 4CH 示波器不也搞得如 1054Z 那样的行销策略及终端优惠价的话,想买个来玩玩还真是买不起的啊!

网友E:
首先要有一个MSO5000,那个DIY的好似没有保护电路,都不见有钳流二极管的?

------------------------------------------------------------------------------------------------
看原贴EEVBLOG后来是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源带 LA 的 4CH 示波器不也搞得如 1054Z 那样的行销策略及终端优惠价的话,想买个来玩玩还真是买不起的啊 ...

这款示波器功能是太强了,4通道+2CH信号发生器,再价16CH LA,4月底的新固件增加了波特图的功能。就是价格比1054Z贵太多了,因此市场规模肯定小,MSO5072现在统一市场价是7099,论坛里有网友找商家拼团,大概能省节个1K5的样子。想想2GS的DS2072A也要3800再加个信号发生器怎么也得1000+了,这样4800块,再加个不到1K就能买5072了,全部解释。如果再把这个LA的适配器搞出来就完美了。这个LA是1G采样率的,深水宝买个这样的逻辑分析仪也不止1K了。所以还是很心动啊,就希望论坛里的大师能把这个适配器搞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有一个MSO5000,那个DIY的好似没有保护电路,都不见有钳流二极管的?

----------------------------- ...

我也还没买MSO5072,在考虑跟团。这几天一直在EEVBLOG上做功课,希望群里有能力的大师能够组队搞个LA的适配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有一个MSO5000,那个DIY的好似没有保护电路,都不见有钳流二极管的?

----------------------------- ...

我转的这个帖子是一个最简化的版本,还看到别人有完善一点的版本,用的高速比较器,电缆是用的USB TYPEC,成本要高一点,还是个中国得团队搞的

网友F:
MSO5072 现在可以更新什么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O5072 现在可以更新什么功能么?

看网站上4月27日新的V00.01.03.00.01固件版本,增加了波特图功能,还是挺有用的,环路分析啊看频响曲线啊什么的,以前看到是德的有这功能,普源一直没有这功能所以也就没下手,现在这个功能做出来了,所以还是准备入手了。

【支持产品型号】 所有的MSO5000系列示波器
【最新修订时间】 2020/04/13

【本次更新内容】

v00.01.03.00.01 2020/04/13
     - 添加伯德图功能

v00.01.02.00.03 2020/02/27
     - 解决了scpi指令读取LA通道内存数据错误

v00.01.02.00.02 2020/02/25
     - 优化了连接HDMI启动的问题
     - 优化调节垂直档位,通道消零错误
     - 优化SPI CLK和SDA名称不统一的问题
     - 优化2s时基下,zoom方波显示
     - 添加了获取pass/fail次数的命令
     - 删除系统默认邮箱账号和密码
     - 优化了远程指令中问题
     - 1k存储深度,波形录制出错
     - 优化了解码事件过多卡死的问题

v00.01.01.04.08 2019/08/02
       修复点击恢复默认选项死机
       修复2.3版本的4CH选件,在4.4版本及之后的版本上不能激活
       修复点击关于示波器屏幕上捕获到干扰信号
       修复大时基下测量数据刷新太慢
       修复ROLL模式下精确测量基本不更新

v00.01.01.04.04  2019/02/20

     - 优化了固件版本的本地升级方法。

     - 新增12bit高分辨率模式。
     - 拓展最小垂直档位到500uV/div。
     - 新增SCPI指令:MEASure:STATistic:ITEM CNT,<item>[,<src>[,<src>]],用于读取
       测量统计的数量。
     - 通过触摸屏绘制矩形可以缩小波形: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绘制矩形,可以使屏幕波形
       放大显示;而从右下方向左上方绘制矩形,可以使屏幕波形缩小显示。
     - 通道耦合增加GND耦合。
     - 丰富了LA通道波形的可选颜色。
     - 当检测到新的固件版本时,在线升级等菜单上会显示一个红色小圆点作为提示。

     - 解决了慢扫描模式下波形不刷新的问题。
     - 优化开机时间到一分钟之内。
     - 优化了触摸屏底部的响应灵敏度。
     - 降低了波形底噪。
     - 解决了移动波形带来的解码错误问题。
     - 解决了停止采样后扩展水平时基LA通道波形错误问题。
     - 解决了:SYSTEM:SETUP指令不能保存和加载设置信息的问题。

v00.01.01.02.03  2018/10/15

     - 发布可量产版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网站上4月27日新的V00.01.03.00.01固件版本,增加了波特图功能,还是挺有用的,环路分析啊看频响曲线啊 ...

联系了“过客良驹”,更新固件,我需要把机器寄给他…
下次一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系了“过客良驹”,更新固件,我需要把机器寄给他…
下次一定吧

这么麻烦啊,每次更新固件都得寄给他吗,自己没办法弄吗。我在eevblog上看到有解释的办法,好像是要SSH用ROOT登录打开然后输入几句话就可以了,后面的版本是SSH给封了,所以要多点步骤,帖子上面有方法,油罐上还能找到有人解释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啊,每次更新固件都得寄给他吗,自己没办法弄吗。我在eevblog上看到有解释的办法,好像是要SSH用 ...

听你这么一说,自己搞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寄给专业的去弄,来回不超过200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