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FPGA如何输出HDMI信号的,用的转接芯片还是内部IP核心

楼主(2020-05-11):
如题   顺带请教下 用内部HDMI  IP核心的话  费用是怎么收的 贵吗?  有没有第三方可以提供这个官方IP核的 渠道

还有一个请教下  如果用HDMI 内部 IP核的话 ,外部只要把FPGA的高速差分线连接到HDMI接口就好了吗?还是说还要额外增加PHY芯片

网友A:
sii9022你可以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i9022你可以拥有。。

我想要  4k 60  老哥有推荐的吗
目前找到龙迅的一个方案   然后 SIL9630也可以支持  但是目前找不到资料  小企业 估计SILCOM官方也不会提供资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  4k 60  老哥有推荐的吗
目前找到龙迅的一个方案   然后 SIL9630也可以支持  但是目前找不到资料  ...

4k60你得找serdes去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60你得找serdes去怼了。。

龙迅的一个方案  好像是16对 LVDS 去怼的,目前资料有限 就网上看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