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空帮忙拼板,有酬谢

楼主(2020-05-12):
一个小板子,没有拼过板,怕搞错了。嘉立创买了那个30元的第三方拼板服务貌似一直没有动静,就取消退款了。发坛子看看哪位兄弟有空给弄一下。

酬谢就和嘉立创拼板30元费用,买包香烟抽

大致如下图即可:

网友:
只需要一块就可以。

网友A:
已拼好,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拼好,你看看

不好意思,上午外出了。刚看到。
可以,就按照这样拼一下吧,这个基本都是平时打样偶尔用用,手工焊焊的。 你给搞完整下,然后收款账号给我一个,我把30元转给你,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午外出了。刚看到。
可以,就按照这样拼一下吧,这个基本都是平时打样偶尔用用,手工焊焊的 ...

不用,举手之劳

网友A:
这个很完整了,如果要更完整的,只能在CAM350里面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完整了,如果要更完整的,只能在CAM350里面操作。

非常感谢,不好意思,我打开看是这样的,这样发到嘉立创就可以了吗?貌似没有全部填满 :-) 不是很懂

网友B:
我一般直接给PCB厂家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完整了,如果要更完整的,只能在CAM350里面操作。

发到嘉立创显示这样,兄弟帮忙给整版拼好吧,就是我直接发达嘉立创打样即可。实在不熟悉,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直接给PCB厂家拼好

是的,我不太会,学习下,希望楼上兄弟给拼好直接发到嘉立创打样即可

网友:
像楼主截图那样直接拼一起就可以了呀,V割分板,自己手工焊的话也不需要加工艺边和mark点

网友A:
刚刚上线才看到
像我那个拼的,直接出GERBER给PCB厂,无论哪一家都是没问题,他们会按这个拼板来的 。如果每一块都要填,需要在CAM软件里重排。

网友:
CAM350里怎么操作拼板?一直没找到实用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线才看到
像我那个拼的,直接出GERBER给PCB厂,无论哪一家都是没问题,他们会按这个拼板来的  ...

谢谢,不懂才学习。您的意思我把您做的直接发嘉立创,他们就按照这个板子拼板生产是吧,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啊

网友A:
可以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你看看

谢谢,趁您有空,不懂就问 ,我截图您看看为何我第一片板子背景是黑色,后面的都是透明的呢(箭头指向)?

楼主:
@ghhuang  打扰,这样显示,发出去打样会不会有问题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你看看

嘉立创审核信息:转资料报错,线路顶层是空层?是否文件有异常? 帮忙给看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审核信息:转资料报错,线路顶层是空层?是否文件有异常? 帮忙给看看哈

我以为你导出GERBER的,导出GERBER就没事了。

楼主:
好的好的,辛苦啊,真心感谢,我接下来也要摸索下

网友:
楼主果然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你看看

想下载这个文件学习一下拼版, 但是下载后用 AD16 打开后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你看看

你第一种方法是可以的哦,还有其实你的板子也可以不放到里面,在外面做一个板框拼板示意图就可以了,本人百分之百确定可以,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没出过错。

网友C:
MARK点距离板边界是有要求的,2.5mm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点距离板边界是有要求的,2.5mm太近了。

嘉立创给我电话说板子拼板都断开了,不过我是手工焊接测试,不影响使用,正如22楼所说:我是真正的新手啊,这次学习了一些。感谢 ghhuang ,有空可以优化下,继续学习!

这个是打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给我电话说板子拼板都断开了,不过我是手工焊接测试,不影响使用,正如22楼所说:我是真正的新手啊 ...

拼的一手好板。。。。

网友:
拼板都断开了, 是不是连接的地方比较小?  这样是无法SMT的 , 我也不熟悉希望找到原因

网友:
连接位过小,是有易断板的风险隐患;

这款板,在这边SMT打样的话,这样邮票孔帮拼可以的(只要是顺方向的拼板,只帮拼板框,拼板示意图的左下角放个单只文件就行);板边重合(共用板边)直接V割(大片尺寸帮拼到7*7CM以上)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给我电话说板子拼板都断开了,不过我是手工焊接测试,不影响使用,正如22楼所说:我是真正的新手啊 ...

连接孔偏大或是减少一个。 我一直是这样拼的,还没有出现过断板。 中间的连接孔是0.4,两边是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给我电话说板子拼板都断开了,不过我是手工焊接测试,不影响使用,正如22楼所说:我是真正的新手啊 ...

中间的板之间还要增加一个连接位,中间空位比较大了

网友D:
这样正正方方的板子为什么还要用邮票孔连接???直接V-CUT不香????

网友(2020-08-18):
引用 网友D:
这样正正方方的板子为什么还要用邮票孔连接???直接V-CUT不香????

你说的对,又不是异形板子,没有必要用邮票孔,他这样拼的板子容易断。

网友:
直接vcut 就好啦。而且 都是直角。vcut还省钱啊。

有圆弧的才需要邮票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正正方方的板子为什么还要用邮票孔连接???直接V-CUT不香????

楼主的图有倒圆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图有倒圆角的

圆角可以单独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