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4k 60的摄像系统,FPGA 和DSP 两种方案哪种更合适

楼主(2020-05-12):
如题 摄像头  还在选型
目前暂时定下来的是  摄像头用的MIPI 的方案 , 然后 系统最终输出是HDMI 2.0 4K 60hz

现在的想法是        MIPI  ------>  (MIPI 转 LVDS ) -------->FPGA--------->(LVDS转hdmi 2.0)
但是去别家 了解到的方案是       处理器用的专用的DSP去进行设计的

系统因为要用于医疗 所以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但是因为要做白平衡  色彩 亮度等的菜单  需要在图像上做OSD菜单  用FPGA需要自己去实现算法 会相对复杂一些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

另这个系统用ZYNQ来做会不会更有优势

网友A:
每次见着楼主这血管灯都十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见着楼主这血管灯都十分佩服。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最后效果还是很给力的  放一些图上来

网友B:
色彩亮度之类的fpga更有优势,资源消耗不多,统计几个值丢给软核算就行了,延迟个200ms更新一下参数问题都不大,如果算法不太复杂,一个小容量片子如lx25+俩ddr3就足够折腾了,内存带宽有3gb以上,带4k60还是可以的。dsp得选一个非常牛批的。。

对了,mipi不需要专门转lvds,除非你速率非常高。s6可以做到800mbps封顶,7系列可以摸到1.6gbps单lane,也就是s6可以做到3.2gbps总带宽。我这边默认用的是600mbps。稳定性没发现问题。

网友C:
1、FPGA+ti 6678,这个方案比较简单常见
2、Zynq,得选性能高一点的,ZYNQ7000应该不行,得用UltraScale或UltraScale+,成本要高一些
3、Jetson AGX Xavier,英伟达的嵌入式平台,最近计划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彩亮度之类的fpga更有优势,资源消耗不多,统计几个值丢给软核算就行了,延迟个200ms更新一下参数问题都 ...

感谢前辈 ,顺便请教下  如果 mipi 直连FPGA    只要接普通的GPIO就行了 还说说要接到 FPGA上的GTX/GTH这样的高速收发器专用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FPGA+ti 6678,这个方案比较简单常见
2、Zynq,得选性能高一点的,ZYNQ7000应该不行,得用UltraScale或U ...

请教下  如果FPGA+ti6678这个方案  那FPGA应该只是作为采集用了  处理部分还是有6678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最后效果还是很给力的  放一些图上来

震撼级的

我在想带着这个去医院注射的时候使用,会不会很拉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如果FPGA+ti6678这个方案  那FPGA应该只是作为采集用了  处理部分还是有6678来处理 ...

对啊,跑算法还是用处理器方便一些
我一般只用FPGA做接口,不像wye11083大神,一片FPGA什么都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 ,顺便请教下  如果 mipi 直连FPGA    只要接普通的GPIO就行了 还说说要接到 FPGA上的GTX/GTH这 ...

普通差分对,不过ck最好连到gclk上。后面要做边沿跟踪,所以要配成clock continuous mode。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考虑前面加个crosslink,这货有俩mipi dphy,可以到6gbps总带宽每个,转成lvds很方便。

用serdes反而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最后效果还是很给力的  放一些图上来

哇!真是了不起。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院内只要有抽血部门就都会有一只血管灯 AccuVein 备而不用,据说一只还不便宜,是要好几十万 RMB 啊?!
我就问了抽血师说,有这么方便的机器为何不用呢?她却回我说,这东西在教学上是很好的设备,但实际上却无法标明血管在皮肤下的距离,所以还是要靠人眼及经验才能下针,听了后恍然!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最后效果还是很给力的  放一些图上来

您真是人类进步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真是了不起。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院内只要有抽血部门就都会有一只血管灯 AccuVein 备而不用,据说一只 ...

确实 这个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最终还是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的  深度这些信息 无法反映出来  而且用了这些有些医生反而不会打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FPGA+ti 6678,这个方案比较简单常见
2、Zynq,得选性能高一点的,ZYNQ7000应该不行,得用UltraScale或U ...

查了下 您的TI 6678 裸片 1000+
我还是选择大逻辑门的FPGA 来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差分对,不过ck最好连到gclk上。后面要做边沿跟踪,所以要配成clock continuous mode。实在不行的话 ...

前辈 请问下您对FPGA那么了解  平常是从事FPGA哪块领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请问下您对FPGA那么了解  平常是从事FPGA哪块领域的

我靠fpga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差分对,不过ck最好连到gclk上。后面要做边沿跟踪,所以要配成clock continuous mode。实在不行的话 ...

GCLK 是  指CLK专属引脚吧

还有一个请教下  DDR 的IP核 官方需要购买的吗 还是直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GCLK 是  指CLK专属引脚吧

还有一个请教下  DDR 的IP核 官方需要购买的吗 还是直接可以用 ...

xilinx是免费的。altera应该也是免费的。安路没有,需要自己写。

楼主:
还要跑操作系统吗?玩不溜呀

网友(2020-07-10):
引用 楼主:
还要跑操作系统吗?玩不溜呀

楼主这个4K60 RAW数据需要10bit还是12bit?医疗一般是12bit吧,4lane mipi的速率会到1.782Gbps,估计得用KU系列的FPGA了;sensor距离主板有多远?涉及到MIPI传输距离问题,一般MIPI的传输距离就几十厘米,特别是这个速率还比较高,估计更短。对最终的图像质量有要求吗?例如降噪,增强之类。如果要用FPGA来做ISP图像处理,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