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测量木材的电阻,需要什么电路才行?

楼主(2020-05-12):
我想用两根钢针和单片机测量木材的电阻,可是木材是兆欧级别的,需要什么电路,才可以实现?

网友A:
首先用其它的办法先实现这个功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其它的办法先实现这个功能才行

您说的,其他方法是指的?

网友A:
兆欧表 或是高压串电阻测电压,总之得找个能用常规表能读到的参数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兆欧表 或是高压串电阻测电压,总之得找个能用常规表能读到的参数才是

嗯嗯,那个已经得到

网友:
测量木材湿度吧,用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