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k 60这样的方案 传输现在主流的是12G SDI吗?MIPI如何转成12g sdi呢?

楼主(2020-05-13):
如题    现在还在产品调研阶段,   昨天查了好多同行的设备好像都是 用的12G-SDI的传输方案。
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查到现成的 MIPI转 12G-SDI的方案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能推荐一个芯片或者厂家的。

产品本身摄像头和主机距离有点远  估计mipi 不能传输那么远 只能转换成12g-sdi了  或者别的方案也可以

网友A:
主流12G-SDI?不可能吧?别说12G,现在6G的EQ和CD都挺贵的啊,12G不仅更少,还更加死贵死贵的。

网友:
camera link呢?就是需要两根线缆,理论上10米,最好5米以内

网友:
传输距离远,GMSL应该更靠谱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流12G-SDI?不可能吧?别说12G,现在6G的EQ和CD都挺贵的啊,12G不仅更少,还更加死贵死贵的。 ...

12gbps的话可以用k7的gtx去硬怼,我之前查过sdi,gtx+balun可以转成单端输出,balun+gtx也可以收,不过要自己做bit对齐(用gtx的raw模式,纯收发模式)。布线的话必须得按射频方法布线了。preemphasis要调到比较高,最大程度降低信号衰减。rx/tx需要用到5ghz的模拟开关来选通了,这个没办法。sdi是双向的。

因为sdi的控制字是连续发4次(32位?),通过投票法来决策的,所以一般还好。不管怎么弄,其实买现成的收发芯片是最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gbps的话可以用k7的gtx去硬怼,我之前查过sdi,gtx+balun可以转成单端输出,balun+gtx也可以收,不过 ...

fpga目前没有现成的ip可用吧?自己做太麻烦了,得大神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目前没有现成的ip可用吧?自己做太麻烦了,得大神级别。

有ip也是几十万美金级别的

网友:
第三方的ip,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目前没有现成的ip可用吧?自己做太麻烦了,得大神级别。

今天查了  XILINX 去年的时候推出了 SDI 12G的IP  好像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ip也是几十万美金级别的

今天查到 XILINX 官方已经退出 12g-sdi 的IP 了  而且 好像还是免费提供的IP
但是型号只支持 7系列中的K系列以上  或者 支持 ZYNQ中的高端的几款

需要更新 VIVADO的补丁插件才能支持   我的VIVADO 是2017.2的  无法支持 更新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bps的话可以用k7的gtx去硬怼,我之前查过sdi,gtx+balun可以转成单端输出,balun+gtx也可以收,不过 ...

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现成收发芯片  今天看了下 跟12G有关的 都很贵

网友A:
即使IP支持了,12G的CD和EQ不仅少,而且都死贵啊,你不用考虑硬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IP支持了,12G的CD和EQ不仅少,而且都死贵啊,你不用考虑硬件成本?

用在医疗上,成本可以次要考虑,就是感觉这个体积做不小了,要做在摄像头内部的话,要用高端的fpga加你说的那些

网友(2020-07-10):
引用 楼主:
用在医疗上,成本可以次要考虑,就是感觉这个体积做不小了,要做在摄像头内部的话,要用高端的fpga加你说 ...

感觉你这个产品有点像内窥镜,sensor离主机要3米以上,然后需要4K60的视频格式,这个用mipi直接传是不可能的,要先转成其他的格式,例如HDMI2.0;体积还不能大,类似内窥镜的手柄,这样的话需要在手柄处做一个小封装FPGA实现mipi转HDMI的功能,然后通过HDMI
传3米远到后端主机,你说的其他功能只能在这个主机上做了。

网友(2023-07-18):
那有SDI转mipi的方案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