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M0芯片,有哪些选择?哪款比较稳定? 新唐,华大,还是MM32?

楼主(2020-05-14):
用习惯了STM32,但有些场合,3.3V不太灵活,想用一款5V的M0芯片,LQFP48脚,资源倒不太在意,主要是处理按键,和1602,LCD12864,HC595这些显示,还有串口MODBUS。 哪一款比较合适?

本来定了新唐的Nuc029,但是库函数差异太大,一直在用STM32库开发,寄存器不太适应。最好是PIN 2PIN,还能兼容STM32库开发的芯片。

还有,价格不是很在意,稍微主流些。用量不大,好采购。稳定性和ESD抗干扰好一些,

-----------------------------
修改错别字

楼主:
简单应用时,最好内置晶振也足够强健。

网友A:
1602、12864都有3.3V的吧
HC595可以换成TTL输入电平的74HCT595

没量换冷门MCU一个个踩坑消耗的精力不值得

另外NXP也有5v的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12864都有3.3V的吧
HC595可以换成TTL输入电平的74HCT595

趁着有点时间,简单的应用应该不会有多大坑吧,芯片自身扛造就行。

有些小场合,5V,不带晶振,还是有需要的。

真不行,就上STM8S。这个相对学习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
microchip ATSAMC系列M0内核,有汽车级的。

网友:
Nuc029 除了5V优势,价格貌似没啥优势

网友B:
个人觉得新唐的库其实还是很容易上手的,我用了几年的新唐芯片了

网友:
新唐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029,003都在用。

网友:
nxp吧,别的还真没啥可选的。
microchip也有,不过我所熟悉的都不是m0的核。

网友:
新塘的库比较简单,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简单一点的可以选择HR7P506 基本相当于03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新唐的库其实还是很容易上手的,我用了几年的新唐芯片了

同感,我也是从芯唐开始用库,很爽的,后面切换到ST以后也自然用库了。

网友:
新唐的库比STM32要简单;
STM32的HAL库你看几圈就犯晕
microchip 的M0 (也就ATMEL的) 20多元一片M0 ,芯片好,价格更加好,只能是做高附加值的产品;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航顺的,兼容st,5v的

网友:
华大还可以

网友:
新唐简单易用,抗干扰也很好

网友(2020-08-05):
差不多需求, 新唐C029, 最近在了解复旦微FM33LC026N

网友:
microchip 或者infineon

网友:
最近看上东软载波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力创上很便宜的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