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多路PWM输出的芯片

楼主(2020-05-14):
如题,麻烦各位推荐多路PWM输出的芯片,MCU或者其他可编程的IC都可以,PWM 8BIT的精度,频率400HZ以上,谢谢!

网友A:
多少路?安路FPGA,性价比最高的是EG4S20系列,通过一根UART配置的话可以放200+个PWM

网友B:
我就说这玩意需求不少

网友C:
好歹给个通道数量啊。

网友:
楼主你需要多少路,STC单片机最多的是45路PWM,不知道够不够,可以联系我拿样品

网友:
上天STC那里不是发布一个超多PWM输出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路?安路FPGA,性价比最高的是EG4S20系列,通过一根UART配置的话可以放200+个PWM ...

谢谢提供,FPGA成本太高了,如果有类似SPI接口输入,多路PWM输出的IC最佳,不需要写程序的,属于被动IC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这玩意需求不少

这类型的IC,一直都需要,然后一直都找不到最佳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给个通道数量啊。

谢谢回复,8通道,12通道,16通道,20通道,24通道,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类型的IC,一直都需要,然后一直都找不到最佳的,郁闷

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了,好像无解,只能用便宜些的FPGA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557-1-1.html

网友B:
你这个好像是分组的,每组的频率只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好像是分组的,每组的频率只能是一样的吧?

45 路 15 位增强型 PWM 可设置成 6 组周期不同的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了,好像无解,只能用便宜些的FPGA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557-1-1.html ...

如果不是MCU的不需要编程的更加好,类似74HC595这种,SPI数据输入,然后PWM输出,那就完美。

网友D:
我也想找这样的芯片呢
楼上STC的量产了吗?怎么拿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找这样的芯片呢
楼上STC的量产了吗?怎么拿样片?

STC那个PWM是挺多的,不过是按组分的,每组里面的只能同频率,也就是想要做不同频率,应该只能有6路。如果是做同频率就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找这样的芯片呢
楼上STC的量产了吗?怎么拿样片?

量产 了 ,可以加我qq  2379747610  免费送样

网友:
免费送样QQ :2379747610
以下型号均已经大批量供货 ,免费送样

STC8G2K64S4-36I-LQFP48/QFN48   RMB2.2/2.4
1T 8051, 64K FLASH,  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45个I/O,ADC/有内部参考源,45路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STC8G1K08-36I-SOP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G1K08A-36I-SOP8, RMB0.7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3mm x 3mm, RMB0.90/0.9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17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 了 ,可以加我qq  2379747610  免费送样

QQ已经好久不用都忘了密码了
有木有微信方式?

网友:
利用PWM实现 16 位DAC的参考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之前就问过了,好像无解,只能用便宜些的FPGA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0557-1-1.html ...

这个帖子里我跟你唱过反调,哈哈
现在自研芯片有了风向,有机会去怂恿一些厂家搞搞?
不过我是觉得搞出来也未必便宜就是了

网友F:
用小封装fpga吧, mcu的pwm有局限性的,比如stm32 ,部分pwm输出共用一个定时器.所以,这一组周期必须相同
我用了高云GW1N,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小封装fpga吧, mcu的pwm有局限性的,比如stm32 ,部分pwm输出共用一个定时器.所以,这一组周期必须相同
我用 ...

這顆 FPGA 什麼價?

网友(2021-11-25):
我也来了解下,楼主有选到合适的吗?

网友:
SM16703P LED照明驱动IC 芯片 三通道,1线通讯,500Hz/8bit PWM

网友:
你这个频率和精度。软件模拟PWM,24路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