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项目想要模块化开发加快开发进度,请问架构图怎么画比较好?

楼主(2020-05-14):
如题所示:
目前有一个大的单片机软件项目,涉及多个协议交互,前后台任务,UI界面处理,如果要用模块化,分给多个人怎么架构比较好!

如:有读ID卡、IC卡、CPU卡、蓝牙、网络、串口等交互,各个口又会涉及修改FLASH参数等,如果用架构图规划,建议用什么图来表示,UML?

网友A:
成本不敏感的话,分成几个MCU负责不同功能,内部走通信,参考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敏感的话,分成几个MCU负责不同功能,内部走通信,参考大疆。 ...

成本非常敏感,打算榨干M0

网友:
就区块图加甘特图吧。

网友:
你所谓的大项目 具体有多大

网友B:
GUI / 蓝牙 / 网络
现在刚坑过的项目就类似,用了一颗M4
很好奇什么M0的RAM可以大到容纳这些需求

网友C:
这关键好像不在架构图上,上个OS或核心开发人员确定一个整体程序框架之后,才能拆分任务,并且需要总体协调每个任务之间的耦合关系,到时候画图能讲清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关键好像不在架构图上,上个OS或核心开发人员确定一个整体程序框架之后,才能拆分任务,并且需要总体协调 ...

现在就是拆分任务,耦合处理,头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 / 蓝牙 / 网络
现在刚坑过的项目就类似,用了一颗M4
很好奇什么M0的RAM可以大到容纳这些需求 ...

有些用的是模块,不是直驱

网友:
画架构图可以参考一下C4模型

网友:
这玩意算一个大项目么?
看完楼主的大项目描述
我自信心膨胀了一下...

网友D:
用m0的,项目应该不大吧,,一个人都搞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0的,项目应该不大吧,,一个人都搞定了吧。

只能说也不小,还追求时间,一个人2礼拜真干不完

网友:
我习惯是先用xmind打草稿,主要是速度快,用着顺手,免费
然后在用visio图把思维导图里的东西整理出来,画成框图

网友E:
用什么不是关键

关键是,找个核心的人能梳理出来整个项目目标,然后从上到下逐级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的任务。(项目管理叫 WBS)

然后找到不同的人完成不同的任务,且要规划好各个任务(功能)如何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总之,目标明确,分解细致,过程监控(检验)

网友:
分模块 每个模块定接口 上层模块只调用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也不小,还追求时间,一个人2礼拜真干不完

你想多了,两礼拜?
俩月之后你再来看帖。

网友:
2礼拜好好梳理分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两礼拜?
俩月之后你再来看帖。

估计两年后此帖还是在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拆分任务,耦合处理,头疼呢

参考驱动开发,定义一堆结构,里面一堆函数指针。
这样耦合就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不是关键

关键是,找个核心的人能梳理出来整个项目目标,然后从上到下逐级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的任 ...

这个适合小组管理,关键是多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两年后此帖还是在的,呵呵~

论坛好像不能删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驱动开发,定义一堆结构,里面一堆函数指针。
这样耦合就轻了。

有书或者介绍吗?争取这个项目做完了,模块都可以复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两礼拜?
俩月之后你再来看帖。

按照lz说的这些模块,没有积累,从零开始要是两周能完成,
我真的得审视自己的能力还能继续干这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书或者介绍吗?争取这个项目做完了,模块都可以复用

其实这就是接口设计思路。这块我也是零散了解。你如果没有上os,应该也可以很快定义出一套类似的东东。
然后,总体框架就针对这些结构模块进行设计——初始化、间隔循环调用、回收等等。一些中断之类的可能需要统一用框架管理。
做下去就会发现和os的思路就有点接近了。

每个结构代表一个模块,内部提供部分数据参数和函数指针,这样实现者就针对这个结构体做模块开发,本质就是实现结构体中每个函数指针所规定函数。
然后每个模块最终提供这个结构体对象给框架。框架不需要了解具体实现,只需要调用相关的函数指针即可。
当然,除了函数指针,可能还需要在框架部分做一些公共内存区域,已便于一些数据交换。这些数据区域,可能会成为每个模块所需要的参数。

这部分内容,建议你从总体上直接开始做,自己再做1-2个模块配合调整测试,差不多可以之后,就可以分配任务了。当然,第一次估计还会有些折腾,
反正盯住每个模块开发的进展,碰到问题该调整架构就调整,该改接口就改。

以上仅凭我个人经验分享,我也没做过上述过程,但相信思路还是有点用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好像不能删帖

所以您应要努力给完成这个项目,然后再于坛内发一帖项目心得篇,不然此贴还真是会留在坛子内好多年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就是接口设计思路。这块我也是零散了解。你如果没有上os,应该也可以很快定义出一套类似的东东。

Linux的驱动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lz说的这些模块,没有积累,从零开始要是两周能完成,
我真的得审视自己的能力还能继续干这行不。 ...

有一定的积累,但是目前就是来个着急项目,一个人加班到累死,别人不能做,不熟悉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就是接口设计思路。这块我也是零散了解。你如果没有上os,应该也可以很快定义出一套类似的东东。

目前也是这么想的,在完善

楼主: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079894/article/details/102817433

找到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079894/article/details/102817433

找到一篇比较有意思的文章 ...

工期快过了一半了,还不赶紧去搬砖,工头要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期快过了一半了,还不赶紧去搬砖,工头要着急了

并不着急,工期还没开始,人都没有配全

网友:
关键词:芯片M0, 时间2周。
这能写出啥大项目来?一般最小的项目我才用M0。我们现在正常的项目是用的3000块钱的ZYNQ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