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2K64S4 大批量供货啦 45路PWM

楼主(2020-05-14):
免费送样QQ :2379747610
以下型号均已经大批量供货,超大量接受预定

STC8G2K64S4-36I-LQFP48/QFN48   RMB2.2/2.4
1T 8051, 64K FLASH,  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45个I/O,ADC/有内部参考源,45路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STC8G1K08-36I-SOP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G1K08A-36I-SOP8, RMB0.7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3mm x 3mm, RMB0.90/0.9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17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比较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可到 WWW.STCMCU.COM 下载资料,或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网友A:
这个价格是1k的?不会用上了就涨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是1k的?不会用上了就涨价吧

以上是10k 的报价,不满10k 加1毛
STC多年来 稳稳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是10k 的报价,不满10k 加1毛
STC多年来 稳稳的价格  大家都知道的啊    ...

你好,有没有TSSOP28或者SOP28封装的推荐?flash最好16K,内存512字节,主要用到了AD,定时器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没有TSSOP28或者SOP28封装的推荐?flash最好16K,内存512字节,主要用到了AD,定时器外设。 ...

STC8H1K28-36I-LQFP32   RMB  1.6

网友(2020-07-26):
PWM功能作DMX512行业是最喜欢的功能。

网友:
可以考虑串口加入RS485功能,多好,直接省去一下个485IC 。

网友:
SOP16 ,内置485功能,6路之上的PWM ,那才是作LED行业的神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H1K28-36I-LQFP32   RMB  1.6

怎么买,是直销麽?

网友:
还有这个价格含税不?

网友:
8系列感觉资源不错,手册也比以前像样了。样片测试中,帮楼主顶个。

网友(2021-02-02):
不错,一直在用stc8系列的

网友C(2022-04-08):
问一下买过的朋友,8H是不是比8G性价比更高呢?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买过的朋友,8H是不是比8G性价比更高呢?

如下图  PWM 是STC8G 和STC8H 最大的区别     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

网友D(2022-08-05):
引用 楼主:
如下图  PWM 是STC8G 和STC8H 最大的区别     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

请问一下怎么使用45路PWM,可有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怎么使用45路PWM,可有例?

STC8G系列中文用户手册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楼主:
STC-ISP软件V6.90D版 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D.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