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2004 官方原版来了,升级起来!

楼主(2020-05-14):
我一直紧跟着微软最新版Windows 10,从没遇到过许多人说的那些障碍,我觉得Windows 10是我用过最稳定最强的Windows而且还在不断进步;所以还是很喜欢追新:

Windows10 64位 Business Editions
文件名: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64_dvd_16dd936b.iso
文件大小:5.15GB
发布时间:2020-05-12
SHA1:ED65CC6F3B4F90FDBDAB949BA6286708E8DCF0F1
ED2K链接: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64_dvd_c59a4f91.iso (5.15 GB)
BT种子:magnet:?xt=urn:btih:8E49569FDE852E4F3CCB3D13EFB296B6B02D82A6&dn=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64_dvd_16dd936b.iso&xl=5527756800

Windows10 32位 Business Editions
文件名: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86_dvd_16dd936b.iso
文件大小:3.4GB
发布时间:2020-05-12
SHA1:5E8D355DB00D647F96E57AB0FA9518752C1E32AF
ED2K链接: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86_dvd_16dd936b.iso (3.4 GB)
BT种子:magnet:?xt=urn:btih:9B284AA7447B40D17468A583C76A30A4D80D24F8&dn=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x86_dvd_16dd936b.iso&xl=3648514048

网友:
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A:
确定?我给老婆买的TP X1 Carbon,小娜居然占内存20%-30%,还卸载不了一直在后台,我只好换成LTSC版本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我给老婆买的TP X1 Carbon,小娜居然占内存20%-30%,还卸载不了一直在后台,我只好换成LTSC版本一劳 ...

没发觉后台有占大内存的应用,特地看了下:

楼主:
网络上查发布信息自己看,系统不断迭代,除了有些新功能,还会有bug修复等系列好处吧。

楼主:
只要稍微改造一下,Windows10就是一个继承了Windows7优点,还增加了无数优点系统。为什么要排斥呢?

网友B:
楼主,您的资源管理器里的底部panel怎么显示出来的? 还有开始菜单的风格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资源管理器里的底部panel怎么显示出来的? 还有开始菜单的风格怎么设置的? ...

见此贴我的回复: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38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此贴我的回复: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3386-1-1.html

看到了,谢谢!

楼主:
测试一下emoji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
已经升级成功了。

网友C:
我也一直用最新,还没检测到这个20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用最新,还没检测到这个2004的。

下载iso文件,加载到虚拟光驱运行即可。安装时,选择:

网友D:
升级后设置和软件需要重装么?最近准备装到LTCS上去,感觉更轻巧高效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后设置和软件需要重装么?最近准备装到LTCS上去,感觉更轻巧高效一些

不需要。要重装就不叫升级了,那叫全新安装。

网友:
回滚到20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iso文件,加载到虚拟光驱运行即可。安装时,选择:

没什么特别的功能,等推送吧。。

网友E:
请教下,家庭中文版能换LTSC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特别的功能,等推送吧。。

感觉ctrl+space切换输入法更迅速了。
原来的windows10,因为我手速太快,ctrl+space经常感觉无效。现在很灵敏了,应该不是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家庭中文版能换LTSC版吗

不知道啊,你试一下应该不会造成破坏。如果不能换,应该在升级准备时期就会提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ctrl+space切换输入法更迅速了。
原来的windows10,因为我手速太快,ctrl+space经常感觉无效。现在很 ...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新版买的密钥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版买的密钥能用吗?

没买过

网友:
2004有wsl2,香喷喷

网友:
如何激活?

网友:
有英文版地址吗?

网友G:
2004版,还以为穿越了,这巨硬也不会起个好点名

网友:
我用的是win10 ltsc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4版,还以为穿越了,这巨硬也不会起个好点名

win10 一直都是这个命名方式啊……1511~1607~

网友H: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 Version 2004 (Updated May 2020)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magnet:?xt=urn:btih:E65090FC237F6EE1374A9B4D74CD0D512F8FEF34&dn=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04_updated_may_2020_x64_dvd_c2acd212.iso&xl=5154777088

Windows 10 (consumer edition), Version 2004 (Updated May 2020)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magnet:?xt=urn:btih:B9885DA8DCFA38DBAA6BE1DC649807A6E5E3C4CF&dn=cn_windows_10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004_updated_may_2020_x64_dvd_5a83cf4e.iso&xl=5260658688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 Version 2004 (Updated May 2020)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magn ...

网友:
切换输入法按一下shift更快。
win7一直用谷歌输入法,换win10后用系统自带的中文输入法很好用

网友:
multiKey64运行正常吗

网友I:
貌似只是商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只是商业版?

商业版里包含好多版本的,全新安装时会让你选择;更新时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貌似只是商业版?

商业版里面含有:企业版 专业版  教育版 专业工作站版

安装时候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要重装就不叫升级了,那叫全新安装。

请教下,我用的还是1803 老版本,之前尝试过 windows 在线升级和 微软提供的MediaCreationToolx64工具来升级,但升级后都提示失败。错误如下,   所幸数据软件都能自动回退到原状态。 用你的这种方法能行吗?

网友(2020-06-23):
看来我也要更新一下了,电脑未见提示推送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专业版,更新了,但没看到哪里变化了。最近一直用台式机开发,我的台式机是家庭版,还没推送,我看提示英文的意思,新系统2004已经有了,但针对你这个版本的还不可用,敬请留意。

网友J:
想知道家庭版能不能升级,不想折腾重新安装一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家庭版能不能升级,不想折腾重新安装一堆软件

家庭版装楼上网友给的这个即可:
Windows 10 (consumer edition), Version 2004 (Updated May 2020)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magnet:?xt=urn:btih:B9885DA8DCFA38DBAA6BE1DC649807A6E5E3C4CF&dn=cn_windows_10_consumer_editions_version_2004_updated_may_2020_x64_dvd_5a83cf4e.iso&xl=5260658688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庭版装楼上网友给的这个即可:
Windows 10 (consumer edition), Version 2004 (Updated May 2020) (x64 ...

谢谢解答,还有目前是家庭版,下载了这个后可以转专业版么?
想要屏蔽升级,家庭版是强制升级的。没有取消选项

网友:
wsl2 才是亮点。

网友:
慎重慎重

升级过后  pads9.5  无论是原理图还是 PCB,打开后不能动,一动就挂,pads界面完全卡死,确认是新版本问题,多人反应此问题

回退后正常

楼主:
发现wsl2跟wmware有冲突。
要启用wsl2,就必须使能下面功能:

而一旦开启了“虚拟机平台”功能,wmware的下面这些功能就会冲突:

此时,wmware里的windows xp系统运行更慢了!拖动窗口跟不上鼠标移动,滞缓严重。
微软的虚拟机技术跟wmware不同,它们还存在冲突!

网友K:
wsl2要是 ntfs 的IO性能和WSL 一样 就完美了   试了一下 对我来说 鸡肋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wsl2要是 ntfs 的IO性能和WSL 一样 就完美了   试了一下 对我来说 鸡肋啊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技术问题,wsl2 还太新。

我需要 docker,我很少直接频繁的读写 ntfs 文件系统,一般在虚拟机里面读写,只是偶尔跟 ntfs 文件系统交换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技术问题,wsl2 还太新。

我需要 docker,我很少直接频繁的读写 ntfs 文件系统,一般在 ...

好像是读写方式变了导致的。 我觉得挺有用啊。 visual studio 在 win 下面写代码 然后在wsl2 里面编译 舒服得很嘛,  特别是做嵌入式开发  。

网友:
搞了个二手w540,用了win10 2004,想尽办法上了win7,表示win7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是读写方式变了导致的。 我觉得挺有用啊。 visual studio 在 win 下面写代码 然后在wsl2 里面编译 舒 ...

不能同意再多了。

网友M:
如何激活啊???  有木有 什么 比较好的方式。 打算重装一台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何激活啊???  有木有 什么 比较好的方式。 打算重装一台新电脑了

激活企业版就用这个:,我一直用。还能同时激活Office VOL版。
它的原理是在本地电脑运行一个服务作为激活服务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激活企业版就用这个:,我一直用。还能同时激活Office VOL版。
它的原理是在本地电脑运行一个服务作为激 ...

win10的windows defender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关闭吗?

网友O:
去年买了个8代U的笔记本,预装WIN10 刚开始各种不习惯,最受不了的各种卡顿 除了开机快 有时新建个文件夹都要卡住几秒。死了的心都有,奈何8代U它不支持WIN7 要不然早装回去了,直到上周偶然发现WIN7已经有人把8代U的驱动注入了,狠下心冒着机器变转的风险全盘格了 重装WIN7 前后折腾了好几次 花了近5个小时 终于装成功了。不出意外开机慢点无所谓 重要是运行启来飞快。再也没有各种卡顿了,爽。。。      想不通的是难道出厂自带的系统卡顿 还是所有的WIN10都卡。现在对WIN10没有好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win10的windows defender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关闭吗?

组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去年买了个8代U的笔记本,预装WIN10 刚开始各种不习惯,最受不了的各种卡顿 除了开机快 有时新建个文件夹都 ...

不是所有windows 10都卡的,应该是极少数情况才卡,原因多样不明确。
我用着觉得飞快,没卡滞。如果都跟你说得那样,人们是不会接受的;要知道windows是商业操作系统,付了钱的用户可是很刁的。
我安装了windows之后,都是管理者权限在使用系统,从来不接受从windows vista时代开始的UAC机制!估计跟这个有关。
此外,关闭系统还原,microsoft defender这些服务也能提速;毕竟什么扩展功能都是有代价的。

网友P:
发现win10自动更新自带的程序后,IE开始不能用了,然后部分网银就出问题了,上次在嘉立创做板支付的时候折腾得非常痛苦,最后把笔记本拿出来,在笔记本的win7上完成了支付。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发现win10自动更新自带的程序后,IE开始不能用了,然后部分网银就出问题了,上次在嘉立创做板支付的时候折 ...

IE问题已经不是系统的问题了,是整个应用生态的问题。一些网银依赖IE的ActiveX老旧技术,可IE被诟病多年,微软都放弃了,网银们却死拽着不放。

网友:
开始菜单终于回到以前熟悉的样式了。。。

网友:
正在下载,我现在的W10有个问题,我的网卡是千兆网卡,测试宽带速度的时候总是到不了500M,但我用笔记本测试就可以,手机无线测试也能到400M,不知道什么原因,前几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说可以提高网速,按照设定改了机器设置,设置完网速就变60-70M了,原来是500-700M,关键改不回去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t8-4TaXWnE
这个是视频链接,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好用!

网友:
win10确实是最好的系统了

网友:
win7最好用,win10太垃圾了,装了几次都换回win7,

网友:
WIN10比WIN7好用多了,习惯习惯就好了。

网友Q(2021-04-08):
感觉越来越烂了,电源管理里面原来是可以设置使用不同电源的情况下,CPU性能,显卡性能,大概从这个版本之后 直接不让设置了,windows自动调节CPU主频。。。。,cpu主频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玩游戏或者平常可能出现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越来越烂了,电源管理里面原来是可以设置使用不同电源的情况下,CPU性能,显卡性能,大概从这个版本之 ...

这样设置还不行吗?

楼主:
Windows 10 (business edition), version 20H2 (updated March 202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
文件名称: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h2_updated_march_2021_x64_dvd_ca61aaaa.iso
文件大小:5.66GB
SHA1:A983BF0F444EA416A117F8293AB7CFA2E64B0A7E
发布时间:2021-03-18
下载地址: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h2_updated_march_2021_x64_dvd_ca61aaaa.iso (5.66 GB)
磁力链接
magnet:?xt=urn:btih:7B2619ADF4319D3AD93F0BA195805D34280433A4&dn=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0h2_updated_march_2021_x64_dvd_ca61aaaa.iso&xl=6074574848

网友:
楼主知不知道这个版本能不能装nv最新的显卡驱动??我用1803  1709版本安装最新3060  nv官方驱动都提示系统版本不兼容无法安装!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还不行吗?

我的新版本都已经没有这些菜单了,win7和老版本还可以设置 ,

网上搜索了一下,都说2004之后就不能设置了,

另外一台本的win10是 家庭版 的,以前没用过家庭版,有可能是家庭版的问题?现在最新的专业版能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新版本都已经没有这些菜单了,win7和老版本还可以设置

好奇怪,我的是最新版windows 10,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我的是最新版windows 10,有这个选项的。

难不成只是家庭版阉割了?

找个时间重装一下专业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难不成只是家庭版阉割了?

找个时间重装一下专业版看看

你是家庭版呀,那估计就是因为版本问题了,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家庭版呀,那估计就是因为版本问题了,可能性很大了。

今天把XPS 17 重新安装了专业工作 站版本,itellyou上下载的最新的版本,电源管理里面和家庭版是一样的,基本上确认这CPU性能不能自己控制了。

我另外一台macbook 上面安装的 2019 LTSC 企业版 ,一直在跟着升级,电源管理里面内容要多很多,CPU,显卡都可以自己设置,

我估计升级的和全新安装的不一样,升级的保留了以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