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视频编辑都用什么软件有免费的吗?

楼主(2020-05-15):
请问大家视频编辑都用什么软件有免费的吗?

网友A:
新学的话推荐 DaVinci Resolve

网友B:
爱剪辑不是免费的的吗?

网友:
只是做剪辑还是包括画面的编辑?

网友C:
Openshot
https://www.openshot.org/
Cinelerra
http://cinelerra.org/
Jahshaka
http://www.jahshaka.com/
Kdenlive
https://kdenlive.org/
以上全部是开源的,
另附介绍个3D类开源的:
Blender
http://www.blender.org/
做3D视频的,电影级别,这货神了,也是开源的
这里是用这个制作的作品(可以尝试搜名字,相信B站之类的上面能找到)
https://www.blender.org/about/projects/

网友D:
你说到不是手机端的吧,手机端剪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shot
https://www.openshot.org/
Cinelerra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shot
https://www.openshot.org/
Cinelerra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到不是手机端的吧,手机端剪映啊

忘说了,是电脑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剪辑不是免费的的吗?

现在爱剪辑,要收费了.

网友E:
pr和谐版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和谐版不香吗?

大神有连接嘛

网友E:
https://pan.baidu.com/s/1-Xixv_q_06ZVJyHQ9GZxKA      安装前先断网,安装后不要打开软件,直接用破解软件破解,破解的时候选择安装之后的目录下的一个.dll文件就好了。

网友:
去头掐尾吗?losslesscut有中文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学的话推荐 DaVinci Resolve

+1   字数补丁

网友:
格式工厂

网友:
万能matlab,哈哈哈哈,图片、视频、音频、表格、txt我全用matlab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爱剪辑不是免费的的吗?

刚才试了一下,不免费了,要缴费才能导出剪辑好的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才试了一下,不免费了,要缴费才能导出剪辑好的视频

太坑了,用p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坑了,用pr吧。

这软件确实坑,所有下载安装都没提示收费,宣传的是免费软件,但是,但是,但是……当你花了不少时间剪辑好了想保存,居然要收费才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pan.baidu.com/s/1-Xixv_q_06ZVJyHQ9GZxKA      安装前先断网,安装后不要打开软件,直接用破解 ...

您好!这个是64位机的,32位机装不起,有没32位机的连接,谢谢!!!

网友G(2020-07-30):
测试了以上所有软件,还是选择用 狸窝

网友:
简单点的,用video convertor就行了。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G:
测试了以上所有软件,还是选择用 狸窝

谢谢,正在用,效果可以

网友:
剪映也可以,目前免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