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HT1622 驱动液晶断码屏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单位有个原产品 用的PIC单片机 HT1622驱动断码屏,原产品工作正常,员工离职了,现在新项目,只是更换下屏(包括屏的内容),原产品com0-7 seg0-15,新产品com0-7  seg0-14.现在根据真值表重新定义了  但是黑屏,应该是驱动问题,但是没找到具体原因,手头还没示波器

网友A:
没看错吧,200话费?楼主你不知道,现在泥水大工是也要300一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吧,200话费?楼主你不知道,现在泥水大工是也要300一天的吗?

应该只是改驱动的几个参数,是帮忙指导下哪可能出现问题,是我自己根据坛友提出的问题  自己调试,介意勿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只是改驱动的几个参数,是帮忙指导下哪可能出现问题,是我自己根据坛友提出的问题  自己调试,介意勿 ...

换屏是个可大可小的工程,换了内容,不应该黑屏的,起码也应有乱码才对

网友:
200,有点少,我记得一个是段码的对应关系表格,另外还有送数后拼凑的扫描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是个可大可小的工程,换了内容,不应该黑屏的,起码也应有乱码才对 ...

对   不应该黑屏   怎么应该也是乱码问题   所以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   还在排查原因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改动单片机驱动HT1622的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改动单片机驱动HT1622的端口设置?

没有动IO口配置,也还是用原来的io口  我把新屏重新画了个板子  直接飞了几根线到原来板子上,上边图原产品  下边图新屏幕

网友C:
有内置振荡器,555是可以省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内置振荡器,555是可以省掉的

是的   我也试了  使用内部震荡   也是一样黑屏,但是我设置为外部震荡  如果不接   只能点亮部分段码 ,

网友B:
LCD_RD的端口有没有设置为下拉或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RD的端口有没有设置为下拉或拉低?

单片机内部没有设置   在外部用10K电阻拉高了    我刚试了 把10K拆掉   状况一样

网友:
检查接线,检查接线

网友D:
接旧屏,测试板有没问题,再接新屏,示波器看com,seg有没输出,再仔细看看屏定义接线

网友B:
LCD_RD如果被外部拉低就会黑屏,另外有的屏VLCD端口要直接加5V,才会比较清楚,串电阻会很淡的笔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RD如果被外部拉低就会黑屏,另外有的屏VLCD端口要直接加5V,才会比较清楚,串电阻会很淡的笔画 ...

lcd-RD 外部用的上拉  另外vlcd如果直接接5V会用虚影,现在测量vlcd 4.8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旧屏,测试板有没问题,再接新屏,示波器看com,seg有没输出,再仔细看看屏定义接线 ...

恩恩 还在排查

网友E:
VLCD上电位器吧,不同屏甚至不同批次都得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VLCD上电位器吧,不同屏甚至不同批次都得调整。

  因为是黑屏  而不是显示不清楚  所以直接用的电阻  没太往这方面怀疑,我试下电位器

网友F:
先对比一下你现在的屏跟原来的屏参数吧,我记得有很多种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黑屏  而不是显示不清楚  所以直接用的电阻  没太往这方面怀疑,我试下电位器 ...

一般那个电阻都是几十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对比一下你现在的屏跟原来的屏参数吧,我记得有很多种参数

嗯  新屏参数是按照原来屏设计的,只是seg口数量变了  我再仔细对比下

网友G(2022-04-09):
引用 楼主:
嗯  新屏参数是按照原来屏设计的,只是seg口数量变了  我再仔细对比下

现在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搞定了吗?

搞定了  电压错了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