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外屏成功率怎么样

楼主(2020-05-16):
手机屏幕摔残了,显示和触摸正常。不知道该换外屏还是直接换总成呢?只换玻璃比较麻烦吧?

网友:
我上次note8拿到东莞专业维修部,说好350元,外屏更换失败了。

后来500元卖了一张2手屏给我,不到1年,又坏了。

网友:
非曲面屏,更换外屏其实成功率还可以
主要是内外屏中间有层胶,一般用钢丝拆手艺不好会翻车

楼主:
连专业维修的都翻车,我怕是更会翻车

楼主:
看教程,得上除胶液。复杂风险大,还是换总成好了。

楼主:
总成换好了,买的不带框的,除残胶花了十几分钟。分享一下我的方法:用镊子夹住一点点残胶,转动镊子,就可以把残胶慢慢缠上去了。电池的背胶也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都打算换总成了,完全可以试试,只要你可以成功分离,就有8成可行,剩下的2成是贴合后有气泡或之后有变色(多是胶发黄),如果有贴合设备可用就不会有问题;